[家电] BGA拆焊台发热芯替换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10):
BGA拆焊台发热芯烧了,拆开测量尺寸发现和淘宝上热风枪的不太一样(暂时不考虑风枪一般是粗细两组发热芯的问题),BGA专用发热芯贵,要百八十一只,风枪的就便宜很多,这个有便宜好用的替代方案吗?

网友:
断的接上去

网友:
只要功率 差不多  就行   ,有没有热电偶   风抢有两根热电偶线

楼主:
主要区别就是尺寸,BGA发热芯一般采用直径32mm的,比风枪用的要细。再就是电热丝里穿了拉绳,说是避免发热时变形。

网友:
买电热丝自己缠!!!

楼主:
骨架已经烧熔,没法再利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骨架已经烧熔,没法再利用了。

买云母片回来自己切,这东西好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