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问下群里的玩家们,你们都用什么可调电源?

楼主(2020-12-10):
你们都用什么可调电源 ,是自已做的还是买的,
我自已做的电源用了几年了, 用的不多,这几天罢工了,不想修了 ,功能也不完善,
有没有 好一点的 推荐一下, 便宜的最好 。呵呵,。
别看我这电源相貌丑陋,但功率极大,里面一个24V变压器 电流十几A 不是问题 一点都不热,
是以前的幻灯机里的 电路板是我自已做的,就懒得拆开了,吃灰吧,。

网友A:
楼主很少关注论坛的优惠活动啊

网友:
自己做了一个,不太好用,还丑,就买了一个30v5a的。工具类的,还是建议买成品,好一点的。

网友:
懒折腾买成品,轻度折腾买成品带表头的,利用你原来的变压器,中度折腾买成品可调电源板,利用你的表头和变压器,重度折腾自己打板买元件组装。

网友:
有大功率直流电源,买一个数控DC-DC模块就可以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346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95

网友:
咸鱼拍个二手龙威,兆信之类的

网友:
我经常在家调戏可调电源。

网友:
科睿源 30V5A

网友:
自己做的,317扩流。
我的原则可调电源只用变压器+线性可调的方案,开关电源纹波大且向外辐射高频干扰,调试模拟接收之类小电路可能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但是如果是充电用之类,还是会用开关电源或DC-DC模块,毕竟功率大发热小。
所以,用何种电源还得看你平常做什么用。

网友B:
科瑞源不错
我现在用的固纬3030DD
时间久了 电位器 精度变差 经常电压自己跳变 懒得换电位器
正在找数字电源  。。。

网友C:
刚买了个60v/20A,980元,大电流比较便宜的.特意买了电炉丝测试了一下.20A没问题

网友D:
用UPS变压器+黑武士组了一个,30v7.5A够用了

网友E:
之前用电脑电源加一个可调模块,现在用电动车充电改的

网友F:
去捡漏个中兴ZDX2400 4.3版,然后改个阳江三代的套件,杠杠的,我刚做了个120V25A的,就是焊那些比芝麻小一半的贴片真不是一般的酸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捡漏个中兴ZDX2400 4.3版,然后改个阳江三代的套件,杠杠的,我刚做了个120V25A的,就是焊那些比芝 ...

邮费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用电脑电源加一个可调模块,现在用电动车充电改的

有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没有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PS变压器+黑武士组了一个,30v7.5A够用了

那里有黑武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个60v/20A,980元,大电流比较便宜的.特意买了电炉丝测试了一下.20A没问题 ...

自已玩 没必要买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科瑞源不错
我现在用的固纬3030DD
时间久了 电位器 精度变差 经常电压自己跳变 懒得换电位器

找到了 带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少关注论坛的优惠活动啊

论坛那个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