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唱K,能跳广场舞的蓝牙音箱里面长啥样?开膛破肚给你看!

楼主(2020-12-10):
说起蓝牙音箱想必大家都不陌生,生活周边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说主攻户外的三防蓝牙音箱,或者小巧便携的迷你蓝牙音箱,还有可接入网络的智能蓝牙音箱等等,每一种音箱都有属于自已定位的用户群。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是一款主打多娱乐功能的产品,不仅支持多种播放能力,还可以进行唱K娱乐,当然用来跳广场舞也是杠杠的,是不是有小伙伴表示存怀疑态度?那么今天就拿Ta来开膛破肚,给大家看看这款蓝牙音箱如何做到小身材有大嗓门的~:)

开膛破肚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的外观以及配置,要说我所用过的蓝牙音箱,个人觉得这款产品,无论是外观设计方面,还是用材方面,应该算是比较上乘的,铝合金的外壳经过阳极氧化处理,磨砂的表面带来亲肤的手感,搭配黑色的皮革腕带,可以说时尚与复古兼备,整个造型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机器的正面上方是扬声器的防尘网,下方则是控制旋钮,从左到右分别是低音调节/模式切换、MIC混响调节/上一曲、麦克风音量调节/下一曲、总音量调节/开关机 ,每个控制旋钮都有对应的文字说明,操作没有任何难度。

机器的背面,同样上面也是扬声器的防尘网,而下面则是各种接品,它们分别是复位孔、麦克风接口、音频输入、蓝牙对码键(用于TWS功能配对)、USB接口、Type-C口充电接口。

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搭载了2枚2.25英寸的全频喇叭,采用水平对置结构,想法来源于水平对置发动机,保时捷以及斯巴鲁都用过水平对置发动机,这种结构的好处在于,很好的抵消震动的同时,还带来强劲马力。如今用在音箱上,四向的水平对置,可有效的抵消机身震动,同时在空气弹簧的作用下增强低频。芯片方面,则采用了以色列著名WAVES声乐系统软件对数字音频进行二次深度定制,以提升混音品质感。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像扬声器的部件,其实Ta并不具备发声功能,这只是音箱的空气弹簧,主要用于抵消机身震动,同时增加低音喇叭的瞬态响应。

好评的腕带,很方便日常携带提拿,柔软的皮革手感也相当不错,别看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并不大,上手还是有一定的分量。

大致了解了产品的外观以及配置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对Ta进行开膛破肚了,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料,能让其拥有跳广场舞的"力量"。(注:拆解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的前后防尘网均采用粘胶固定,用吹风机加热后就可以轻松拆除,防尘网为金属材质用料相当的厚实,相比很多使用塑料件的同类产品来说,这点还是值得点赞的。

前后面板上各有四颗十字螺钉,这也是音箱唯一使用螺钉的地方。

把音箱的按键旋钮以及腕带一一拆下。

音箱的拆解首先从背面开始,用拨片顺着边框划出,这部分没有使用粘胶,拆解还算比较轻松。

慢慢地取出后面部分的组件,注意里面的连接线不要弄断,稍微拉取到一定位置之后即可拆除排线,排线的接口采用了硅胶加固,拆解时要千万小心不要损坏接口。

接下来拆前面板,同样用拨片划开,但面板的下面使用了粘胶加固,所以抽取的时候需要一点力,电路板为卡槽式固定,拿取出来的时候主要方向。

将前面板拉出到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前后两个扬声器的插头,左边为后扬声器,右边为前扬声器,拨出后扬声器插头就可以取出后面板了。

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的扬声器单元为艾特铭客定制低频喇叭,专门补充bose喇叭的低音不足,完美匹配bose喇叭。

众所周知bose的喇叭弹波硬缺少弹性,所以中高频很强悍,但是低频却略有不足,而定制中低音喇叭弹波较软,所以不仅兼顾中高频,低频的下潜也会更好,话说这扬声器单元上手分量可不轻,可见用料之扎实。

前扬声器单元额定功率为30W,与万元级别的bose至宝箱同款喇叭,这款扬声器在同尺寸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款同类产品能够超越他的水准,而且国内目前也没有这种单元的配方。

电路板上最抢眼的莫过于4颗大功率电感 ,像大体积广场舞音响中,我们都可以见到这种电感,有了这个大电感才能满足功率以及低音输出的需求。

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的功放芯片,使用的是德州仪器经典的TPA 3118,这可是同等功率中最好且最贵的IC,这款芯片瞬态响应好,且低失真,耐电流耐电压,同时以运行稳定著称,所以市场上经常卖断货,圈内俗称断货王IC指的就是这款芯片。

山景蓝牙5.0芯片,内置专业K歌混响DSP,在保障稳定传输的同时,也让我们在K歌的时候唱出专业级的水准。

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的电源管理方案,支持5v-20v的充电电压,据悉这是艾特铭客迄今为止最大的电压动态范围,另外,大家也看到元器件的焊点很饱满,没有任何拖锡和毛刺的情况,做工工艺还是值得肯定的。

18650的2500mAh 5c动力锂电池,好像特斯拉modelxmosdels用的就是5c动力电池标准,所以供电和续航方面还是相当有保障的。

定制的蓝牙天线,彻底解决了全金属机身屏蔽的问题,让传输更稳定更快速。

装只是拆的逆过程,所以没什么难度,不过这里还是再次提醒各位拆机有风险!!!

都说音评是个玄学,毕竟每个人的听感都各有不同,有人喜欢低音劲,有人喜欢高音准,人有还喜欢中间甜,不过我觉得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几乎可以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尤其是低频部分格外震慑人心,而且在密集的低频下,也没有出现谐震的现象,整体表现非常的稳定,难怪说用来跳广场舞也是杠杠的。

作为一款可唱K的蓝牙音箱,随机附送的领夹式麦克风实用性非常强,指向性的咪心保证了拾音的准确,同时配备了防风棉还能有效的减少噪音,无论是用于K歌,还是娱乐直播都相当不错。

约230cm的线缆,适用于更多场景,而无需纠结距离的问题。

看完本篇文章相信大家对Abram Tak金刚6蓝牙音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为一款外观与性能兼备的蓝牙音箱,可以说是完全合格的,而且多种接入方式以及专业的K歌模式,给我们带来更丰富的玩法,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多配一台,组建更震撼立体声音效,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听歌,体验的效果会更上一层楼,好了,今天的体验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观看!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不报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