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看了这个批头评测,感觉冲击批真是考验硬件啊。

楼主(2020-12-1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p4y1e7kg?from=search&seid=11406571755409552916

如果不是冲击的,批头不会磨损这么严重吧?

网友A:
冲击批 一般是配 套筒 拆螺母的

网友B:
手上便宜的一套加长批头,已经被干废两个了,都是尖子冲击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击批 一般是配 套筒 拆螺母的

他们一般都拿长自攻丝测。。。。长自攻丝的确可以对木头起很大的加强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便宜的一套加长批头,已经被干废两个了,都是尖子冲击断了

是干多了疲劳了还是扭矩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干多了疲劳了还是扭矩过大?

冲击断掉了,费头子肯定的,你想下就像一个小锤子在敲击批头和螺丝的接触点,哪个软哪个磨损快,硬的容易断,软的用不久

网友:
螺丝屁股如果软,可以看到往外翻的现象,没办法,就是喜欢那种哒哒哒的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冲击批 一般是配 套筒 拆螺母的

冲击批(冲击起子机)一般标配就是1/4吋(6.35mm)内六角孔、适配相应型号批头的。标配1/2吋四方头、适配各种套筒的那是电板手,力道比普通冲击批要大得多。这两种工具各有所长,应用场合通常是不大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批(冲击起子机)一般标配就是1/4吋(6.35mm)内六角孔、适配相应型号批头的。标配1/2吋四方头、适配 ...

我上次买电动扳手是因为拆摩托车,很难固定轮子所以用冲击方式。

利用轮子本身惯性来拆螺丝真是巧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干多了疲劳了还是扭矩过大?

冲击力太大,批头杆太硬,无法卸力,8h风批工厂新手20来个螺丝就能把新s2批头打碎

网友D:
点开看了下,顺手点个赞吧,好家伙,已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开看了下,顺手点个赞吧,好家伙,已赞过!

竟然忘记自己看过了哈哈哈。。。。

网友E:
国产螺丝不行,一打滑,螺丝百分百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国产螺丝不行,一打滑,螺丝百分百花

国产的螺丝你没买到好的吧。。。。我刚做隔墙用9mm硅酸板打轻钢龙骨 螺丝是东莞春雨的4X25干壁钉
打完一盒螺丝300个 期间打滑了几次废了一个批头 螺丝非常硬一点没花。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螺丝你没买到好的吧。。。。我刚做隔墙用9mm硅酸板打轻钢龙骨 螺丝是东莞春雨的4X25干壁钉
打完一 ...

我们用18v的冲击批 打304螺丝(m6) 一打滑 螺丝基本都会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18v的冲击批 打304螺丝(m6) 一打滑 螺丝基本都会花!

所以你说的是304硬度不行。他们是干壁钉 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螺丝不行,一打滑,螺丝百分百花

我用国产钻尾丝,十字屁股的,螺丝没怎么花过,批头拧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18v的冲击批 打304螺丝(m6) 一打滑 螺丝基本都会花!

304是软的。

网友:
大有的冲击批 有没有办法改变 稍一用力就塔塔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