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悄悄的问,服务器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2020-12-10):
我想把电脑上软件 安装在服务器上能运行?
另外有没有服务器 试用 服务,或者低价格。

网友A:
Windows Server 2012,电脑上的软件大多数都可以直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Server 2012,电脑上的软件大多数都可以直接运行。

有没有免费试用,或低价格 租用的 服务商 能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你需要租用相对应平台的单独的机器或者租用云机器,这样会给你一个有限账户,可以运行不需要管理员授权程序!!!

网友:
服务器或者空间没有试用的,开通两三天、也有七天的,不满意可以退款,但可能需要支付调试费,看各家的政策了。
你的软件需要什么操作系统、运行环境,windows还是linux,.NET还是PHP等问题,先想好了再去找服务器或者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