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个 红外发射器

楼主(2020-12-10):
制作个小玩意 红外发射器

网友A:
不会仅仅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吧

网友B:
插手机使用?能行吗?

网友:
能行 之前见别人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手机使用?能行吗?

可以 没问题 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仅仅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吧

还有个3.5: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仅仅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吧

网上卖的便宜的都是这样  红外发射二极管直连   有的手机功率不够可能带不动

网友C:
以前也做过一个,苹果还行,最大3m左右,另外试过两款中兴和荣耀的,都不超过1m,APP用遥控精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做过一个,苹果还行,最大3m左右,另外试过两款中兴和荣耀的,都不超过1m,APP用遥控精灵就行 ...

找不到遥控器时 可以先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遥控器时 可以先凑合用

关键找不到遥控器时,这东西也找不到,

网友:
以前某宝买过一个,后来不知道扔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