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芝浦12V锂电钻电池保护板接线方法

楼主(2020-12-10):
朋友送了一台芝浦的12V锂电钻,拿来的时候电池已经挂了,朋友自己拆了电池没有拍照,所以现在想自己换电池的话不知道接线方法了,下面是保护板的图片:

,B+应该是接串联的电池正极,B-是接串联好的电池负极,但那个B1和B2的不知道怎么样接,辛苦各位大侠给指导下!

网友A:
3串锂电池结构,B+.B-.B1.B2.接线。其中B-.B1.B2.分别接电池的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串锂电池结构,B+.B-.B1.B2.接线。其中B-.B1.B2.分别接电池的负极。

你好!也就是说B- 接串联后的电池的第一级负极,B1和B2接另外的2个负极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也就是说B- 接串联后的电池的第一级负极,B1和B2接另外的2个负极对吧? ...

看线路应该是B-是最后一颗电池的负极,第一个电池的负极接B2.第二个电池的负极接B1.

网友:
唉 大品牌的保护板都在机器里。。。。

小品牌都做到电池里。

网友B:
我给个图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侠们!

网友C:
B+、B- 不必说了,B1、B2分别接在3串电池中每2节的连接处。但B1、B2从哪边数起需要注意,多数都是从电池串总负极那端开始数(即第一节电池+极与第二节电池- 极连接处作为B1),也有少数另类的可能是从另外一端数起的。当然,有些用心的厂家除了标注B1、B2外还丝印上接线图甚至相应接点的电压数,这样就一目了然方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个图你

这个图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 不必说了,B1、B2分别接在3串电池中每2节的连接处。但B1、B2从哪边数起需要注意,多数都是从电池串 ...

谢谢了!

网友D(2021-01-12):
弱弱地问一句,这玩意是怎么拆的?

网友(2021-05-25):
引用 网友D:
弱弱地问一句,这玩意是怎么拆的?

这玩意怎么拆的,我捉摸半天了,不会拆这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给个图你

山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