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庭三相供电如何平衡分配

楼主(2020-12-10):
商品房三相五线入户,10平方线。水电装修总18路:空调6路,灯1路,房间4路,阳台2路(拟使用大功率热水器),卫生间3路(各4平方接入),厨房1路;因主卫距厨房(燃气)较远,主卫单独加一路6平方即热式热水器专用。原配电箱分上下2层,长度各36厘米。进户线到总开,然后到“过欠压保护器”,再后三相分至各分开关。
考虑到用电功率和三相平衡,初步想法如下图:不知是否可行?

道路布线图:

楼主:
现在有许多商品房,因距离厨房旁的燃气热水器较远,主卫、阳台等用热水往往要放先一会儿冷水,不大方便。所以想使用大功率的电热水器,可以快速提供少量的热水。装“”回水系统“”比较耗能。

网友:
家里直接通380V很少见啊,,,  这些电器很少同时用,再怎么设计也不能平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许多商品房,因距离厨房旁的燃气热水器较远,主卫、阳台等用热水往往要放先一会儿冷水,不大方便。所 ...

我父亲家也是厨房热水器较远,要放半桶冷水,水压过低一会儿没多久又变成冷水,回水系统走管线施工太麻烦。最后买些水桶,12到24伏无刷潜水泵加电源和管子喷头等洗澡套装,水桶接半桶水,燃气灶烧一壶水,对好温水放好潜水泵打开电源凑合洗澡,缺点要看水桶剩下水位。楼主说的三相电平衡问题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楼房单相电入户,总的地方应该有三相电,每相负载有时不太均衡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许多商品房,因距离厨房旁的燃气热水器较远,主卫、阳台等用热水往往要放先一会儿冷水,不大方便。所 ...

为什么会耗能?做好热水管保温棉包裹,加上水管里这么点冷水的量,就算时不时加热能用多少燃气?

网友:
三相不平衡,加上断零,结果就冒烟了。

楼主:
不知为什么,即热式热水器8kw左右,但没有采用380v的,少数采用三相380的都在12kw 以上。

楼主:
看邻居一般只有中央空调用到三相380电,其它多是单相电。

网友:
家庭除了空调会同时使用外,其他影响不大,不必分的太细,不然零线万一虚了,电器都完完。

网友A:
直接三相入户,牛啊。
我感觉图中这种三色平衡不怎么样,实际使用中并不平衡。。其实变电所有自动均衡,你家这点电均不均衡不算什么。
灯具跟所有的小电器,加在一起可能跟一个电热水器功率差不多。所以建议灯具跟小功率墙插占一相,空调和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按台数平分另外两相。
灯具那一相小功率线路用几个空开分别用多个单p控制三色房间的灯和墙插(灯和墙插也分开),另外两相大功率线路,每接一个电器都用一个空开单独控制。

这种接法,在你日后使用、维修中你就能体会到优势了。
首先是灯跟墙插分开,你可以单独控制。夜晚也可以维修线路。在大功率线路故障的时候不会影响到照明和电动工具的使用。大、小功率线路混接后面问题不断,比如空调跳闸导致电脑没保存就关机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三相入户,牛啊。
我感觉图中这种三色平衡不怎么样,实际使用中并不平衡。。其实变电所有自动均衡,你 ...

对头!
这是别墅级的供电吧。贴主的方案也是一个办法,按区域分布,但是太繁琐,以后维修复杂,管理复杂。
这个网友的方案比较合适,小功率的走一相,就像一套房子只有一相火线那样布线。其他的大功率设备单独走线,均衡分项就可以了。
一定要注意零线汇总的地方,用铜排线鼻子压接,接牢固。

网友:
实在是没必要用三相,还是老老实实用单相吧,三相用齐,只会耽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网友:
家庭用户不需要考虑均衡,因为小区供电有自动均衡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有许多商品房,因距离厨房旁的燃气热水器较远,主卫、阳台等用热水往往要放先一会儿冷水,不大方便。所 ...

你说的确实是个问题,别墅房子注定要么浪费钱、要么浪费水资源天然气资源。我老婆农村老家也是两年前新建的两层别墅,当时我们构思设计房子时,其实我绞尽脑汁也没有找出特别好的冷热解决之道,顶多就是厨、卫分布在楼上楼下的位置尽量集中点以减少管道热损,也设计了太阳能热水器的末端热水回水管(但水电工就是不肯做,要我以后自己想办法),排电线也设计成进户端分三路入2个楼层+1个厨房这三处地方(这样日后可以升级申请三相电表入户,但也没多大意义,因为现在的农村还是铝线入户且电量极其落后根本不够用,一个小干变拖几十、上百户人家,电压经常低于180伏。另外,白天还经常断水)。

你比我们好多了,只是虽然380v进户电量什么的也够用,但380的即热式热水器确实不知道有没有,220的我见到最多的是9千瓦,大冬天洗澡的水量也刚勉强够(重复装10毫安的漏保,安全不会是问题了)。不过每个浴室的面池和厨房的水槽如果要开热水只要不洗澡的话这倒不是问题,可以装3000瓦的即热式电热水龙头。

网友:
380做入户供电,本来平衡就相当难,这是一个世纪难题

网友:
三相三线才需要考虑平衡。
三相四线,无需考虑平衡,只需要考虑每一相不要超过负荷就行了。不平衡的时候,多余的电流会自动走零线平衡掉了。家庭用电,也不可能做到三相平衡。所以家庭的三相四线,零线和火线一样粗(极端情况就是只用一相,火线零线电流相等)。工厂的三相四线,零线就可以细一点,保证平衡的话,还可以不接零线。

对于你的配电箱,有点建议:
1:主空开用3P的,零线直通。 一旦零线接触不好,就是家里家电烧毁一堆,供电局还不负责的。(单相供电出这个问题,供电局负责)
2:过欠压保护器用三个单相的,每相接一个。理由还是防止单相电超压。你那个保护器对于家庭没啥用。

网友:
单独一个家庭想要三相平衡很难,因为有时候大电器是单独启动的,不可能同时启动,不过,这类平衡一般不需要特别在意,供电系统应该有自动平衡

网友:
加个变压器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邻居一般只有中央空调用到三相380电,其它多是单相电。

电梯,用 三相电。。。现在我们这自建楼5楼的都会装电梯了。

网友:
楼上的都是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