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WiFi迷你摄像头,不知道密码,Anyka AK3918EN080芯片方案

楼主(2020-12-10):
人家给了一个迷你摄像头,充不了电,拆开看看,电池坏了,能找到热点,不知道密码,也没有app测试,拆了大家看看吧!

网友A:
后壳不是贴了账号密码吗?怎么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壳不是贴了账号密码吗?怎么还不能用?

那只是APP里添加设备用的账号

网友:
写着账号和密码的标签撕掉,看看底下有没有什么,看起来有两层,看看底下那层,有没有写的什么牌子

网友:
在淘宝上看到过推荐,去买一个,然后。。。

网友B:
红桥市场里见过类似的,体积虽小,配件很全连迷你防水壳都有,缺点为了小体积只能放弃H264帧外压缩视频编码,通常采用MJPEG帧内压缩,大多数情况输出视频码率偏高文件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桥市场里见过类似的,体积虽小,配件很全连迷你防水壳都有,缺点为了小体积只能放弃H264帧外压缩视频编码 ...

乔安有一款个头差不多的产品, 我没有过, 但看乔安参数它也是压缩过的, 64G的卡能连续保存二周,功能上和传统的ip摄差不多。。

网友:
那只螃蟹就是wifi网卡。
有一个按键,试试长按半分钟以上,看看是不是可以清掉原来的密码复位设置。

网友(2022-07-02):
有数据手册吗

网友(2023-01-29):
有个同型号芯片的4G摄像头,被绑定了无法解绑,刚用编程器读了固件出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2024-05-13):
这个机器用哪个app登录,能否告知

网友(2024-10-23):
刚把家里的4G摄像头拆开也是这个芯片,可以进Telnet

网友:
AK3918的用V380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