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七八年前的爱仕达电压力锅出现问题拆

楼主(2020-12-10):
  爱仕达的电压力锅,在家里放了好久,今年添了小娃娃,媳妇用来炖骨头汤,最近老是加热一会灯就灭了,有时候拔电在插上还能继续加热,最近拔电再插也不加热了。买了个温度感应的那个玩意死马当活马医,试试,

这个压力感应的玩意可以直接拧中间的螺丝直接拆下来吗,拆的差不多了,就剩这里了,

网友:
机械压力开关是最后的保险,当锅内压力突然增大而温控来不及反应时,压力盘会被向下压触发压力开关断电保护。
你应该检查是不是水放太少造成水快速沸腾而压力短时间急剧升高!!!

网友A:
阻容降压的电容老化了。

网友:
上面那位老哥说的对,应该是电容容值下降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电容老化了。

老哥  图中那颗电容坏了啊

网友:
压力开关触电擦下,试机看看,压力开关坏了不会无电源,只会报错

网友:
看样子故障不在压力开关上,顶多触点用细砂纸打磨一下~更换压力开关需要重调整定螺丝,以确保安全,没有压力表等专业设备难以完成。
着重检查控制电路的电源部分看看吧,如果摸不准头脑那就买整块的控制板更换来的简单。

楼主:
最开始以为温控坏了,换上之后试了下排骨汤,加热17分钟就全断电了,灯灭了,拔下插头等了一会又插上又亮了,过了几分钟又是没动静灯又灭了,按照楼上大佬讲的,这次拆开电路板,看了下背面,圈里两个原件的焊点都是有一脚焊点不饱满,还有缝隙,用小刀动了下引脚,那个电容的引脚是活动,于是对这两个加焊了下,然后再把排骨搞上,加热了25分钟熟悉的排骨汤好了的声音,真的很清脆,面板上的指示灯跳到保温上了,至此好像是恢复正常了,我让媳妇再搞下米饭看看。。。谢谢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