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升级,体验强光攻坚:奈特科尔MH12S全能手电

楼主(2020-12-10):
在远方似乎总有一些什么让人捉摸不到的危险,在黑夜里没有什么比一束光更能让人感到安全。随身携带一只手电,是我在黑夜里爬山的必备装备,当然了,我在黑夜里爬山更多的也是为了手电,就是为了欣赏这束光,哈哈哈。

今天这束光的发出者是NITECORE奈特科尔推出的MH12系列手电的最新升级版本——MH12S,在外形上就比我之前买的MH12GT更加抢眼、机械感十足、层次分明,性能也做了多项升级,且听我一一道来。

设计升级,外观配件全提升

既然叫全新升级,那么就从包装开始升级。NITECORE全新设计风格的外包装,在之前的黑黄配色基础上增加了蓝色,产品特点也一目了然,MH12S是一只全能型的选手。

升级首先带来的就是电量的提高,从18650升级为21700电池,容量直接提高到5000mAh,标配高品质电池也是NITECORE一贯的风格,保证了手电使用性能的稳定和大爆发力。同时,MH12S还能使用两颗CR123或者RCR123电池,兼容宽电压。

说到标配,除了手电、电池、手绳、充电线、说明书、质保卡之外,MH12S增配了一个别具特色的18650电池转接筒,手上有电池的就可以作为备用电池了。另外,增配了一只NTH10手电快取套。

有了这个尺寸紧凑、灵活轻便的配件,可以将MH12S挂在腰带上,卡紧完全不会掉落;需要使用可以快速抽出手电,配合战术开关可以迅速点亮,用毕一插即可,深藏不露,这是执勤、战术人士的快速反应装备。

顺应电子潮流趋势,MH12S的充电口成为TYPE-C接口,比起Micro-USB,能够过2A的大电流,显著提高充电速度,快速补充5000mAh的大容量,保障续航。

筒身采用质轻、坚硬、散热性好的6061铝合金作为基材,并在表面采用了黑色III级硬质氧化,耐磨性更强。侧按开关升级为带电量指示灯的圆形金属按键,筒身中部是标准的三条卡槽,除了防止手电在手中轴向滑动外,还可以搭配抱夹,以及GM02MH、GM03、GM04等选配夹具,拓展MH12S的适用范围。

MH12S抱夹的抱臂很宽,抱持力度较大,使用中几乎不会滑脱;夹臂开口引导角度较大,加持厚度约为5mm,配合MOLLE挂载系统,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就连手绳孔也做了升级,由双侧单长孔改为尾部纵向单孔,可以配合标配的手绳,增加携带的安全性。尾盖取消了U型凹槽,虽然手电不能倒立了,但战术风格更加浓烈。

其实一般除了对房顶的照明,手电也没有倒立使用的。相反,取消了尾部凸耳设计,MH12S无论从哪个方向抓住手电,都能迅速准确按动尾部开关,保证了快速反应的灵活性。MH12S的筒身直径为25.1mm,带来了良好舒适的握持手感。

MH12S带标配电池和抱夹的重量刚好为155克,空筒重量仅为75.5克,这个重量控制非常到位。141mm的长度和最大在尾部27.2mm的直径,使MH12S具备良好的便携性能。

负极采用镀金双弹簧设计,既能压紧电池,又能多一条通路降低接触电阻。镀金的好处就是避免氧化、减小电阻、减小电路压降。

筒身内部灯头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设计,两端弹簧能够更好地配合电池长度,在剧烈晃动中不会产生断路跳档等情况,保证了使用的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就连电池的负极也刻有NITECORE字样,细节考虑到位。端面导电的设计,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开启高亮引发危险。

光效升级,探索黑夜暗无踪

由于使用了21700筒身,MH12S的灯头通光直径也更大,而且灯珠由MH12GT的XPL-HI升级成SST-40,配合光面光杯带来更饱满的通光感受,光路配合能够形成筒友总说的满满一杯黄水。

灯头采用一体式三辐攻击头设计,有效保护内部光学元件。灯头双面防刮光学玻璃镜片,采用镀膜工艺,镀膜呈淡蓝色,可以进一步提高光线透过率,出射得光线更多,也就意味着更亮。

NITECORE的手电都采用高效恒流调光电路,五个常亮档位均没有频闪和啸叫。亮度恒定稳定的发光,带来舒适的视觉体验,对保护人眼视力有很好的作用。而且MH12S有1lm的月光档位,在黑暗中使用非常友好。

MH12S的光斑具有聚光手电的特点,主光斑小而亮、内部亮度均匀,主副光斑界限清晰、副光斑与环境也有明显的分界,带来对环境亮度的整体改善。

SST40灯珠在MH12S中迸发出的最大光通量约为1800流明,在黑夜中有着明显的光柱,光柱发散角度很小,亮度集中,副光柱开射角度大约呈70°。

MH12S的照明也有比较明显的聚光手电特征,平直举起手电,光线投射在使用者脚部前方约两米左右的位置,兼顾了正前方中心和近处脚下的照明。泛光也有不错的亮度,可以看清周围环境的整体情况。

个人感觉MH12S使用了带果冻的灯珠,配合了光面光杯,这种照明以聚光为主,灯珠的果冻又能使光线稍发散,形成一定的辅助照明,视觉感受比较舒适。

远射是MH12S的强项,大约300米的尽头能够被光线照亮,亮度前后连贯,形成向前的照明,穿透性很好,通透感很强。个人感觉黑夜里这个距离也是人眼的极限了,再远就得借助其他设备才能看清了。

正是这种聚光的效果,非常适合户外搜索时使用,聚光的效果可以让人集中注意力,在正前方较小范围内看得更远、更清晰,而泛光也能将环境照亮,使人眼不至于看到泾渭分明的明暗交界,而感到不适。

MH12S有节能1m、低亮50lm、中亮300lm、高亮1050lm、极亮1800lm共五个常亮档位,在使用时可以根据环境亮度和使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档位,以达到看清和续航的平衡。

操作升级,提示清晰双模式

MH12S为战术尾按,轻触尾部开关,既能以记忆亮度瞬间点亮,松手即灭;按下开关,实现手电的开启和关闭;开机状态,单击侧开关实现换挡;如果按住侧开关则开启闪烁模式,并在爆闪—SOS—信标的顺序切换,松手即可选定。

MH12S的爆闪是随机变频爆闪,在16~20Hz随机转换频率,人眼无法适应这种节奏,可以有效增强瞬间眩晕效果。

MH12S有战术和户外两种模式,战术模式没有SOS和信标,而且只记忆极亮档位和爆闪档位,确保随手使用、战术开启、瞬间制敌。模式切换需要先按住侧开关,同时按住尾部开关,等待约5秒,侧开关中的指示灯开始闪烁提示,闪一下表示进入户外模式、闪两下表示进入战术模式。在实际操作中,按住侧开关的同时,手指会挡住中间的指示灯,不方便观察信号。

MH12S还能提示当前电池电压,同样是同时按住侧开关和尾部主开关,然后同时松手,侧开关中心的蓝色指示灯会以闪烁次数的方式提示当前电压,下面动态图是先闪4下、再闪一下,电压为4.1V。随后,主灯以记忆档位亮起。

性能升级,安全使用长续航

将电池充满电,打开照度计,连接电脑画照度线,连接热电偶测量灯头和筒身温度,灯头距离照度计50厘米左右,开始做测试。

5个档位光通量分别为1m、50lm、300lm、1050lm、1800lm,对应照度分别为88.2lux、3590lux、25500lux、83100lux、165000lux。总体看,照度阶梯比例与光通量大致相等,数据表现出了良好的聚光特性。开启极亮后,约20秒照度开始缓慢下降。

曲线降档过程经历了约25分钟,此后维持稍低于高亮档位水平的恒流输出,直线特征明显。

一直保持恒定的恒流输出,约2小时40分和45分,又启动了两次降档,降档后依然能够保持水平恒定输出。

约3小时50分钟左右,仍然可以多次手动调整开关,开启更高高亮度档位,这在户外使用时非常有用,即便电量使用较多,仍能开启高亮度,确保应急使用需求。

续航4小时后,仍有可以实际使用的亮度,此时蓝色电量指示灯快速闪烁,提示使用者及时充电,于是我手动关机。取出电池,仍有2.92V的电压,电池没有过放。

为MH12S插上充电器,直接开启5V、2A的快充模式,实测功率接近10W,充电中蓝色指示灯闪烁。

用时4个半小时小时,充电电流已下降至0.0几A的水平,蓝色指示灯常亮。我又等待了一个小时,充入4606mAh、23.27Wh电量,与电池标称容量相仿。

在1800lm的最高亮度长时间使用,灯头内部会累积大量热量,为了不使灯珠光衰,MH12S灯颈处开关和充电口两侧设计了四篇散热槽,保证通风散热效果。

在做照度续航测试的同时,使用双通道热电偶分别测量灯头和筒身铝合金表面温度,每10秒记录一次数据,共记录8分钟,与照度图叠加在一起。开启最高亮度后,灯头温度迅速上升,随着降档进程,灯头温度上升幅度逐渐减小,后期趋于水平,最高约50.1℃。筒身温度一直在缓慢增加,也在参与散热,但最高也就39.3℃,握持完全不会烫手。

室温23.2℃的条件下,开启约30分钟,发热散热接近于衡状态时,灯头温度为49.3℃、筒身温度约为42.7℃。如果是在户外通风良好的情况下,温度将能控制得更低。

全能小直手电,当然要全天候安全使用。MH12S经过多代升级,其设计加工装配工艺更加精细,防尘防水等级达到了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等级,可以在水下2米连续使用30分钟,同时防跌落高度也达到了1米,足以应付日常和特定条件使用。

全新升级,卓越全能小直筒

NITECORE这次升级得全新MH12S,使用了光通量更大的LED核心、优化了双开关控制系统、双模式便于不同使用人群快速操作、提高了电池选择的容量大幅提高续航能力,再加上小巧轻便的身材和灵活多样的配件,确实是一只卓越的全能小直手电。

而且,MH12S不但保持了高性能,还对外观做了全新的设计,特点更加鲜明,是一只兼顾颜值与功能、亮度与操控、实用与品质、户外与战术,适合不同使用场景需求的良好照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