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摄像头接线求助

楼主(2020-12-10):
型号有没知道这四线怎么接的,最好能改成USB直连电脑

网友:
红白绿黑,难道是usb接口?

应该 是同轴输出 两根电源,一根地,一个信号  看一下线路能分出来

网友:
理论上红黑是电源,蓝白一个视频一个音频吧!!!也可能蓝色是信号白色是地线,测量一下黑色和蓝色是否通路就知道了!!!

网友:
红接 正极 +12v 、 黑接  GND 负极、 白和蓝 是视频信号输出, 接同轴电缆  蓝色接屏蔽层, 白色是 信合输出。

网友A:
协议都不一样,,怎么可能直接usb  ???   搞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议都不一样,,怎么可能直接usb  ???   搞笑的吧? ...

拆个铝壳摄像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674

他需要我这块小板,加到摄像头壳子里就变成usb接口了

网友:
兄弟不大可能的事,摄像头要12V供电的,除非你改电路供电部分元件可以5V供电,但是电脑的USB口不一定能带的动啊,最少要1.5A的电流啊。
还有模拟的摄像头,你无法直接转成USB的数据信号,得加不少电路啊

网友:
能赏个丝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