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小葫芦,小卷扬机 接线盼指点(有图)

楼主(2020-12-10):
小卷扬机和手柄不是一整套的,现在想把它们连接起来使用,看不懂不会接线,盼指点,谢谢

网友:
其实,多拍两张照片不花钱,照片多点,更多人能感受到你的诚意来帮助你

网友:
这东西接线确实蛮复杂的。我曾经把一个手按按钮的开关,改成两个继电器控制,然后改装成遥控器控制。接线就是照葫芦画瓢的,没懂它的接线原理。

网友:
找电容运转单相电机正反转接线图参考一下。不太难的,就是把电容移植到把子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