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何936焊台搞不定这个焊点?正好找借口买高频焊台 ……

楼主(2020-12-10):
安泰信936焊台正常使用,想给显卡换个电源接口,给供电接口针脚拆焊,350度怼上去没反应

开480度顶上去10秒都融化不流畅 这是为什么 ?  针脚实在也不粗估计也就2MM直径,长度10MM的样子

烙铁头是5MM宽的刀头,烙铁头和发热芯之间的间隙我用易拉罐皮填充了,然后烙铁头温度也用万用表热电偶校准了

一怒之下拔草剁手高频焊台 快克203H 205最普遍 但是假货比真货还多价格也承受不起

只好退而求次,买了个国产山货品牌 号称深圳。白光,  厂家主打品牌Bakon 和SBK,

买的是BK2000A 90W的高频焊台里面是变压器的,还一种是BK2000 120W里面是开关电源的

有什么区别呢 哪种好些 反正变压器的是贵些

网友:
家里没地线就变压器,有就开关电源

网友:
可能你需要一个4c或者5c的马蹄头
不过高频回温就是快

网友A:
你这个插座国产936很定不行,A13XX足功率936也不行。
高频焊台是一方面,另外要用热风枪或者预热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插座国产936很定不行,A13XX足功率936也不行。
高频焊台是一方面,另外要用热风枪或者预热版.... ...

我有安泰信热风枪 不敢用 怕吹坏板子 或者吹掉零件  我在百度上看也是说要预热

网友:
要辅助加热,或者大点功率的马蹄,看来是心里一直想换高频吧,不然怎么老想着换

网友:
高频焊台里面是变压器的耐用些吧,,,没用过

网友:
这种焊点得上140W以上的,,,要热容大回温快的,,,

网友:
你焊的那个点接了那么大面积的地,加上你936回温不够估计头子热容也不够,那肯定搞不定

网友:
首要原因是热传导不佳,先给焊盘上堆点锡

网友:
堆锡也是一种办法,
高频的话我还是喜欢变压器的

网友B:
不客气的说,安泰信,垃圾中的战斗机。
电脑主板和各种可插拔板卡,多数都是多层板,你图里这个就是多层板,而且大面积铺铜,散热快。。只加热到表面一层肯定是拆不下这个插座的。再加上你的垃圾烙铁功率小,散热跟加热功率平衡之后,pcb的温度就不会上升了,这样一辈子也拆不掉。
你得选功率更大更足的加热设备,还要预热,加热不均匀可能扯掉铜皮。你可以先找块废板拿风枪什么的多试试,手熟了再回来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的说,安泰信,垃圾中的战斗机。
电脑主板和各种可插拔板卡,多数都是多层板,你图里这个就是多层板 ...

感谢指点,多层PCB 是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电路板只有正反2面有铜箔电路, 中间夹层也有电路??
那假设3层PCB的话 焊接这个接口,怎么保证针脚 给3层电路都联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多层PCB 是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电路板只有正反2面有铜箔电路, 中间夹层也有电路??
那假设3层 ...

你图中这个就是明显的多层。多层只有偶数,没有奇数,比如有4层,没有3层。
从正面看,没有铜的地方还有深色不透明的阴影,那就是内层铜箔。
焊盘和过孔是连接着需要连通的层的,只要你没拆坏,正常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
另外要说下,如果pcb被你用热风枪或是电烙铁烫起层了,那基本上就废了。多层pcb内部可能有外表看不到的过孔,烫起层后,内部的过孔就断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多层PCB 是什么意思? 我还以为电路板只有正反2面有铜箔电路, 中间夹层也有电路??
那假设3层 ...

多层板中间的连通是由做板子时解决的,叫做金属化孔,不需你解决。还有,10楼是正解,要多堆一点锡,而且烙铁头要吃锡良好,还要涂一点助焊剂,让焊锡充满烙铁与焊盘间的空隙,这样热量传输充分,应该是可以融化这个焊点的。

网友:
文宇科技二合一焊台啊,值得拥有现在最新型号815p,150W高频,速度猛的一塌糊涂,爽极了

网友C:
我的936这种焊点没问题啊 就是要自己点点焊锡上去 显卡 主板这些好多都是无铅要自己加点普通焊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936这种焊点没问题啊 就是要自己点点焊锡上去 显卡 主板这些好多都是无铅要自己加点普通焊锡才行 ...

我就是你这么操作的 我焊接水平没问题 拖焊什么的我都会 你的936多少瓦的 我的实测只有50W 把把烙铁头泡在水里时测得

网友:
这板子上的锡多半是无铅的高温焊锡,先堆点含铅的低温焊锡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