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酸碱反应装置,满足监管部门排放要求

楼主(2020-12-10):
集团公司下还有个第三方检测公司,目前一般非含毒物质的实验废液直接排到了下水道,多为酸碱废液,现上级部门要求做个装置,要求排出的废液成中性。于是检测公司老总找到我,我给设计制作一个装置。思路是这样,首先利用废酸碱相互反应,如果用完后还不能达到中性,才使用药剂中和。
于是先画草图

这样的,两侧装平时的废液,使用泵往中间反应池打水反应,中性后开启排水泵到下水道。中间使用养鱼的充氧机气搅拌。这装置准备放到实验台下面,所以高度较低,下设支架和万向轮。

简单计划了下控制方案。构思了个控制简图,然后配元器件去了。
酸泵碱泵原则上人工控制启停,为防止把反应池抽满溢出,设置高液位强制停止。反应池排水泵为防止抽干烧泵,设置低液位强制停止。
曝气机人工控制。酸碱检测就人工试纸检测,不再设置复杂的ph控制装置。
曝气机就采用220v交流,泵类因接触水,且检测公司的人对电方面不熟,采用24v安全一些。
泵采用耐腐蚀泵头,不被酸碱腐蚀。

这是抽水泵,一分钟大约5升

这灰色是转到泵软管的接头,白色是曝气机气体软管输入到曝气穿孔管的宝塔接头。

于是买了个箱子装控制柜,事先让卖家打好孔,自己买元器件安装。设备顺序和计划的有所改变。

第一路曝气(搅拌)机是220v的控制,后面都是24v包括二次回路

使用功率中继代替了接触器,不再设热继电器保护。测试时,将浮球引脚短接,测试各回路是否正常吸合。

用了大功率400w的开关电源,个头庞大,功率余量错错有余

总开关,还没接进线电源线

这是液位浮球,干簧管式,全密闭
然后一会儿去买upvc板,用pvc焊条焊接箱体,然后组装设备。

网友A:
围观一下,这个都自己干的话咋个挣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围观一下,这个都自己干的话咋个挣钱啊?

书面语:义务劳动。俗话说:白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书面语:义务劳动。俗话说:白嫖。

外面的承接商恨你,你的上司也会恨你,因为你断了人家的财路了

网友C:
好好干,老总的任务要完美完成。做完了,奖励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面的承接商恨你,你的上司也会恨你,因为你断了人家的财路了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干,老总的任务要完美完成。做完了,奖励200元。

要啥自行车?这是精神层面的,不要俗套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啥自行车?这是精神层面的,不要俗套嘛。

工程类的活越多越好,可以从中顺走倒卖。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啥自行车?这是精神层面的,不要俗套嘛。

我们子公司就是工程板块,动手能力好一些,义务帮检测公司弄弄

网友:
这种是传说中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做的好没有任何回报,出问题了就是你的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上班的防盗门厂,酸洗板材的废水直接外排。

网友:
现在环保严多了,
话说可以用电子ph计信号控制酸碱泵哦,加个plc自动控制,嘿嘿嘿,采购成本增加一万块,工程报价增加五万块,还有四万块辛苦费

网友D:
这 一天能处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 一天能处理多少?

几十升,大部分时间存储,装满了处理一下排放。

网友:
不用PH计也行,不管是酸碱先加酸酸化,然后用石灰石中和,自动PH

网友E:
有用于实验室的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卖,直接让公司买个就行。自己弄的出问题了还得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用于实验室的小型污水处理设备卖,直接让公司买个就行。自己弄的出问题了还得自己修。 ...

搞笑,我们就是环保工程公司,买别人的传出去不笑死人?

网友:
加个在线pH计,实现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