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见过WIN7不是正版开机黑屏进不了桌面的?(电脑多年没坏的一些想法

楼主(2020-12-10):
开机快进入桌面时黑屏提示:内部版本7601此windows副本不是正版
百度的解决方法都是用激活工具。但那都是那进入桌面操作的例子。 奇怪竟然搜不到进不去桌面的例子。

进不去桌面谈何激活。

本来想将系统迁移到新硬盘,也不是太难的事。但2次用傲梅分区助手不太成功,第一次新硬盘进不了系统。第二次迁移卡住没耐性重启后,连旧硬盘的系统也出问题了 如上。

新装系统要重新调校,还有软件等配置,还是很麻烦的。

--------------------
以前用XP,系统经常坏掉,经常折腾。后来升级WIN7后,死机都很少见了,一直用很多年。当时和当年一样各种折腾,各种配置优化想让电脑达到最佳性能。现在都懒得折腾这些玩意了,只要能用就行。日常使用都性能过剩了。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
遇到过,重装系统搞定,因为我系统有备份,十分钟的事。

网友A:
不要用傲梅的
dg还是挺好的
楼主知道怎么处理就好了
然后就硬盘对拷即可~

网友:
下个原版系统打好不定 在命令破解

网友:
遇到过一次,也是黑屏,好像重启等了好长时间才进桌面

网友B:
不激活也能进系统,你这个情况估计就是系统出问题了进不去桌面,XP时代碰到的最多的就是此系统必须立即激活,不激活就一直停留在锁定界面。
Win7不激活最坏的情况就是天天骚扰你并且不能设置桌面壁纸及一些不常用的组件被禁用。
如果是原装镜像装的系统会有系统还原点,可以还原到最后一个更新点,如果是别人做的系统一般会关闭还原,最后一招就是开机按F8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这个也不行的话常规手段就难以修复了,需要进调试模式查看系统日志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在针对问题修复,说实话不如花5分钟还原个系统。
推荐使用IT天空的PE配合原装镜像还原系统,还原前做好备份!!

网友:
正常呀,防系统坏,一个是少自己删c盘
另一个备份,再有就是别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傲梅的
dg还是挺好的
楼主知道怎么处理就好了

可惜了。。现在系统搞坏了。当初用ghost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激活也能进系统,你这个情况估计就是系统出问题了进不去桌面,XP时代碰到的最多的就是此系统必须立即激活 ...

进不去系统,啥都操作不了。

重装简单。但我的软件配置麻烦。我以前有备份了个gho,还原了一看垃圾得很,竟然是刚装时的备份。估计那时看到系统还原好用都懒得ghost备份了。

楼主:
进不去了。没办法了。

网友C:
按组合键调出任务管理器,新建explorer.exe就有桌面了。

网友D:
U盘做个微PE系统,用里面的dism修复系统引导,进入WIN7桌面后重新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组合键调出任务管理器,新建explorer.exe就有桌面了。

问题就是调不出来,没反应。  而且调出来好像有时打开程序窗口之类也会各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U盘做个微PE系统,用里面的dism修复系统引导,进入WIN7桌面后重新激活

就是引导本地windows的那个功能吗?    可能又是来到桌面前一步就黑掉了。

网友:
电脑技术员给别人装系统前总是会简单测试一下硬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调不出来,没反应。  而且调出来好像有时打开程序窗口之类也会各种错误。 ...

那就重装吧,未激活的也见过一些,只是黑背景,你这情况挺特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引导本地windows的那个功能吗?    可能又是来到桌面前一步就黑掉了。

...

不是这个,要用PE里面自带的DISM++的修复系统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要用PE里面自带的DISM++的修复系统引导

网友:
不是黑屏,就是一个黑色的桌面壁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