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BB 单帖 NW593 量产失败求助(HW Fine Tune Fail)

楼主(2020-12-10):
1. SM3281BB 单帖 NW593

2.flash_3281BB.dbf 加入参数:
@ 2C A4 E5 3C A5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5A 5A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A8 84 84 B2 B2 B2 5D 5D 5D 66 66 22 DB // Micron NW593 2D MLC L85A

3. SM3281BB.FFW 加入参数:
//--- Micron L85A

4. 量产设置如下:

5. 量产在 Fire Tune HW 卡了下后 弹USB识别提示框后量产失败

试了很久都量产不了,请大佬指点下,谢谢!

网友A:
HW Fine Tune Fail好解决,去黑片工具里找到HWFinetune.bin复制到正片工具替换掉原来的就好。

网友(2021-02-09):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1-06-02):
解决了么,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 Fine Tune Fail好解决,去黑片工具里找到HWFinetune.bin复制到正片工具替换掉原来的就好。 ...

3281BB的专用固件就可以了吧,好像,手头有几片3281BB,量产B27不行,固件有问题,就不用了,还是用3281AB了,AB的问题少了好多

网友(2021-08-23):
今天同样遇到HW Fine Tune Fail(44)错误,按照上面坛友的提示,复制3281BB新日期版本的HW Fine Tune Fail文件替换顺利解决。

网友B(2022-02-20):
引用 网友A:
HW Fine Tune Fail好解决,去黑片工具里找到HWFinetune.bin复制到正片工具替换掉原来的就好。 ...

成功开卡通过,感谢老兄

网友(2022-12-10):
求助下 3268 开HY16的用2.5.70的一直卡pretest fail

网友(2024-02-24):
引用 网友B:
成功开卡通过,感谢老兄

哥们,能不能发下完整的量产工具,我这现在也是量产失败,谢谢

网友:
以后量产也得自己写dbf和f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