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okan的功放

楼主(2020-12-10):
看不懂门道,里面一块很大的铝散热器目测应该不是低端货

楼主:
搞错了一张图片

网友:
这类AV功放音质最一般了,而且做工也不算发烧了

网友:
这外观和奇声737一个样

网友A:
大环变不错,双39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环变不错,双39v输出?

双36,不知道功率如何,没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36,不知道功率如何,没标

没尺寸,4一500瓦吧。

网友:
一看看成安桥……

网友:
第一张图是微波炉的吧

网友B:
完全看不到任何高端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看不到任何高端迹象

见笑了,俺没拆过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