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网友推荐一款无烟不粘的炒菜锅

楼主(2020-12-10):
求网友推荐一款无烟不粘的炒菜锅,自己家真实用过的求推荐。各电商平台的都看花眼了。就连写着保用10年的在追评里也有粘锅的评论。还有一个套路就是写着免费试用180天。
实际自己退货或换货时都需要自己付运费(大约30块钱,运费险退12元),所以有一部分用户就选择勉强使用了。

套路太深求推荐,最好价格不超过150元。直径32厘米的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不粘锅都是带涂层吧   涂层完了之后  该怎么粘就怎么粘了

网友:
随便买一款200左右的就可以,一定要用木铲,不管涂层有没有坏,一年用150此以上的,每年要更换,图层损坏的比较多了也要换,图层高温变得粘锅底也要换。
150真心没什么真涂层的好锅!!!

网友:
推荐你麦饭石不粘锅很不错哦!

网友:
李永乐老师有一期节目讲了一个什么效应。。。。说是把油温控制好就可以做到不粘

网友:
没有不粘锅的。

我之前给家里买了一口维亿的黑钢铁锅,因为看广告说的是厨师喜欢用的,我妈炒菜放的油比较多用着还可以,但是炒土豆丝还是会粘一些。

后来我自己又在PDD上买了这牌子的,比掏包上买的便宜,开好锅也算好用。放油少了炒猪肉 牛肉也会粘,清炒土豆丝会粘;如果加点其它菜在一起炒土豆丝就不会粘。
感觉是要自己舍得用油粘锅的情况会好点。

过段时间准备再买个华邦的精铸铁锅,在超市看到它锅面很光滑,想来应该不错

网友:
前面两位都对,想要不粘,一定要有涂层,用木铲。
一般人也看不出涂层好坏,是否有毒,选知名的大品牌,应该比较有保障。

网友:
无烟就没什么科学道理, 各种不同的油, 烟点不同。。好像是油茶油的烟点最高

网友:
我昨天收到前两天买的铸铁锅,打开一看,锅边被快递摔缺了一块,大约2厘米,联系卖家说重新发一个,这个坏的我自己处理,有没有办法把掉那块焊起,扔了可惜,就这样用挂手,也不好看。

网友:
无烟.对中式炒菜.是不存在的.空锅干烧可以无烟.加上油.除非不烧.否则.那只能是呵呵.
说实话.那么多的无烟之说.也就是广告而已.为之多花的钱.俗称叫:智商税.
至于不粘.那些老厨师用锅.基本不粘锅.那是技巧和经验.锅也就是常见的铁锅.很便宜.
说实在.锅内加上化学涂层.我是不敢用的.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成份及至可能的影响.呵呵.
再者那娇柔易脱的膜层.严重影响烧莱的感觉.

说下选锅.我推荐中国传统的铁锅.浇铸的其实更好.有前题:传统工艺.严选材质.
手工敲打铁锅也不失为好选择.

说些炒菜锅不粘锅的技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新锅到手.看货.动手把锅内尽可能打磨光滑.
其它开锅做法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使用时.空锅先烧至有烟气再放入油.再烧别的就不会粘锅了.(不好意思.有烟了.)
烧完一个菜锅一定要洗净擦干.再用也如上操作.基本不会粘锅.

顺便说句.当年有一说世卫推荐用中国传统铁锅.
最好配用传统铜锅铲.
经年累月用铜铲铁锅.身体不缺铁.不少锌.也补充了许多元素.

还要选择不粘锅吗?

网友:
菜市场买个铁锅吧,开好了比什么不粘锅好用的多

网友:
控制温度,做到无烟;多加油一般不粘!整个普通铁锅就挺好用!

网友:
哪有什么无油烟锅。。。炒菜的时候你火小一点  就买个普通的铸铁锅就了~~不过我烧菜都是用猛火灶~~多好的锅都不行分分钟嗝屁 还是铁皮锅安逸

网友:
饭店厨师用铁锅不错,烧红用猪肉擦

网友:
短时不粘靠涂层,长久不粘看技术和经验。铸铁和304锅我都有,没什么值得推荐的。

网友:
精制铁锅吧,就是表面很光滑,有点沉手的那种铁锅,要开好锅,方法自己网上搜。然后每次大火将锅烧得很热,再倒油,就是所谓的热锅冷油,炒菜啥的绝不粘锅。其实要想不粘锅,并不一定非得靠不粘锅涂层,这里有技巧。方法基本就是我说的这些,但实践起来害得自己体会,绝对不难的。

网友:
抖音那个炒米粉的小黎不是卖的很火的吗

网友:
最好买铁锅,热锅凉油不会粘的, 不粘锅都是有图蹭的,挑铲子,也不能用钢丝球刷锅,特氟龙涂层掉了就开始沾了

网友:
原来我用的涂层不粘锅,炒菜用木铲小心翼翼的,还不好出锅。现在已经换成19块钱的熟铁锅,炙锅炒菜,几乎不粘。多练练就好,不要迷信啥不粘锅。炒菜不粘锅要的是经验,不是锅。

网友:
宜家买的铁锅,好像一百块钱不到吧。锅烧冒烟关火倒油浸润一下,煎鱼都不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