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车子最近出现的水温异常问题

楼主(2020-12-10):
8年多的车了,里程不多,只有7万,以前水温都是发动后开2公里左右,匀速升到90度,然后水温指针再也不动了,很稳定。
最近出现这样的问题,水温还是开2公里左右上升到90度,然后马上指针往回走,水温马上降到80度左右,接着再慢慢地升到90度,第二次升到90度要再开2公里左右。
请教一下是节温器出问题了吗?我自己判断节温器在水温升到90度时应该缓慢打开,缸套内的水是一点点接入大循环,现在节温器故障导致水温升到90度时打开的过快,大循环的低温水大量进入缸套导致水温先下降再上升。不知道这样判断是否正确

网友:
天太冷了呗,风扇一转就散热多了,中午天暖和了再看看

网友:
看是哪个地区的咯北方还是南方,北方现在这天气升温慢 但是热机以后温度应该变化不大, 我也怀疑是节温器失效,毕竟七八年了

楼主:
算南方吧,室外气温13度左右。和冬天夏天没有关系吧,以往无论冬夏均是匀速上升到90度然后纹丝不动

网友A:
节温器又不贵,换一个试试呗

网友B:
1换节温器
2换防冻液
3清洗水道
如果我没猜错楼主好久没换防冻液了或者防冻液里加水了,发动机里缸体氧化物结垢后引起节温器卡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节温器又不贵,换一个试试呗

这不是懒嘛......其实车子的节温器故障都好几年了,是电子节温器里的加热回路断路了,导致一直报故障码,后来被我用电阻丝绕了个阻值相同的电阻绑在节温器外面,这个故障倒是不影响正常行车。刚刚买了防冻液节温器等一堆,等有空了开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换节温器
2换防冻液
3清洗水道

确实一直没换过,就是去年副水壶裂开导致漏水,自己换了个副水壶,没加水,加了网购的杂牌防冻液

网友:
防冻液8年不换油问题,可以换个节温器试试,不贵,顺便换防冻液

网友:
防冻液得按时换,不换回头散热水箱都会腐蚀了

网友:
天气冷的话,到了正常温度,开暖气,水温会下来一点,然后再上去的。

网友:
汽车空调就是个迷。

网友:
天冷,开暖风就是这样。以前冬天公交会把进气格栅都封起来,减少散热

网友:
感觉是节温器坏了,换一个呗

楼主:
换了节温器,水温异常问题解决了,现在和原来一样,快速升温到90度,然后指针稳稳的一动不动,无论暖风是否打开。
冷却液放出来非常干净,像新的一样,旧节温器上也干干净净,车子说明书上也没有任何说明要定期更换冷却液,只是要定期检查。

楼主:
风扇打开温度是108度,出故障的时候水温是到了90度立马回落到75度左右,远没到风扇打开温度,所以和风扇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是节温器打开过快导致大循环的水大量进入,导致水温快速回落

网友:
换节温器,不过就是要浪费点防冻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