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磨一下看火花,看看你的钻头怎么样

楼主(2020-12-10):
钻头怎么样,取决于金相,也取决于淬火加工工艺,一般越硬的钻头合金量越高,越硬,火花越少越暗
手头最少有一百多个钻头,磨一下看下火花

网友:
厉害,这种鉴别方式很特别

网友: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
还能这样区分啊又学一招多谢楼主

网友A:
请教下 一直不会磨钻头 要磨成什么角度啊

网友:
哪意思说 火花越大越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 一直不会磨钻头 要磨成什么角度啊

多练习就行了,边上放个新钻头对比,我手工会磨但精度不高,
有时磨的会不好钻容易钝,
多时磨的钻头不对称导致钻的孔直径变大,
所以我买了好几台磨钻头机器,
就为了精确打孔。钻头的材质,
以前都是买黑色高速钢的,
后来都是镀钛的金色的,
最近买的都是M35含钴的钻头,
其实我发现钻头钻孔时加机油能延长3倍的寿命,
当然这寿命对一般人来说有了钻头磨刀机是可以一直磨用下去的,
为啥要延长寿命呢,
主要是有时磨的钻头正好,
再磨会大几丝,
正好的挑出来尽量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硬与你说的合金量高低并没有太大关系,c12mov热处理之后硬度照样很高,火花也大不到哪去,之所以选择硬质合金做钻头,一是硬度高,二是耐磨性,三是成本原因

网友:
钻头柄和钻刃硬度差距巨大,磨也得磨刃来看。
看火花粗用经验判断粗略判断材质是可以。很老的机械类书里就有介绍。
高速钢暗红色那个火花被称呼为“狐尾花”,火花起始段看不见红色,中间段暗红色,末端膨大呈狐尾状,花粉很少。

网友:
钨钢我用金刚石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