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金士顿 DataTraveler Kyson(DTKN)128G USB3.2 Gen 1 U盘测试 By:LoveTans

楼主(2020-12-10):
测试平台:AMD Ryzen 5 3600 + 微星 B550M 迫击炮 +16GB DDR4 内存,使用主板后置的USB3.2 Gen1接口测试确保U盘性能正常发挥,测试时使用了绿联的1.5M USB 3.0延长线,U盘格式化为exFAT格式。

1:芯片精灵

通过芯片精灵检测,该款U盘使用的是群联PS2309主控,搭配铠侠(东芝)TLC闪存,属于金士顿U盘常见的搭配。

2: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

在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中,这款U盘的最高写入速度为88.29MB/s,读取速度最高为217.77MB/s。

3:Windows系统读写测试

在Win 10系统自带的复制程序中,这款U盘写入速度均值在38.3M/s左右,过程中在32M-45M写入之间波动,读取速度为220MB/s左右。

4:CrystalDiskMark 测试

在CrystalDiskMark 8.0版软件中以256MB大小,进行3次测试,SEQ1M Q8T1平均读取速度为206.08MB/s,写入速度为65.37MB/s,读取速度与系统实际应用中接近,软件测出的写入速度高于系统实际写入速度。

5:AS SSD Benchmark 测试

AS SSD Benchmark 为测试固态硬盘用的软件,因为U盘主控性能的关系这里就不去测试4K性能了,在3GB数据大小下,读取速度为224.94M/s,写入为46.73M/s,较接近系统实测的读写最高速度。

6:HD Tune读取测试

通过HD Tune读取测试,这款U盘的IOPS数据属于中等的水平。

结论:

这款是金士顿今年新出的U盘,鉴于购买人数可能较多故做出测试供参考,之前测试过DataTraveler Exodia (DTX)(链接),DKTN这款U盘读写性能明显要高于DTX一些,体积也较小携带方便,五年质保则是自制U盘不具备的优势,不过鉴于其写入性能,存储大文件时还是需要一些耐心。

网友A:
TLC颗粒竟然写入没有大波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颗粒竟然写入没有大波浪!!!

毕竟比大波浪的贵了30呀

网友B:
ntfs 给金士顿分区
同事误操作,把系统恢复到了u盘上
结果u盘挂了
把win7 系统 克隆到 u盘上,克隆2次
u盘也挂了
都是金士顿,所以
u盘用ntfs还是很可怕的
特别怕小文件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fs 给金士顿分区
同事误操作,把系统恢复到了u盘上
结果u盘挂了

U盘没那么脆弱吧,安装系统没试过,我没事做个U盘PE再拷几个系统进行进去都没啥事,正规品牌真正写坏的很少见的,不过我都是用exfat格式。

网友B:
是错误把 系统安装到u盘上, 系统的上10万个小文件写入, 一下就把tlc给毁了
另一个是系统克隆 把克隆的备份文件 直接存到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错误把 系统安装到u盘上, 系统的上10万个小文件写入, 一下就把tlc给毁了
另一个是系统克隆 把克隆的备 ...

装系统到TLC U盘我试过没啥事 可能是读写的时候直接拔出就挂了

网友:
我拔u盘全是断电,
因为是单位的生产机器,从意大利过来的
坏了就 没有办法生产
所以备份完了,我都是断电,再拔u盘
再开电脑

楼主(2021-04-11):
这个性能不是很强,我测试完后已经送人了

网友:
东芝的TLC还是挺稳的

网友(2022-08-16):
这款U盘最恶心了,一开始看上去很快,但是越用越慢,到后面复制一个几兆的文件都要等半天

网友:
up309竟然不大波浪了?是新的固件有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