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拆解飞歌适配的易凯伦内置胎压传感器换电池并求助

楼主(2020-12-10):
本帖其实是求助帖,这里人气旺,所以发这里,暴力拆传感器,除讨厌的黑胶的时候,拆掉一个电容和一个像电感一样贴片492H3741,问大神这是啥东西,淘宝搜索什么匹配
这个传感器电池是CR2050锂电池。用了5年时间,一个电量耗尽,测电压0.3v,挺耐用的,还有3个在岗继续服役

以下拆机图,第一张盗图的,拆完才发现忘记拍全身照

机头重量 13g

这个元件部分朝下看不见,翘坏了

贴片492H3741

里面是很细的漆包线

网友:
目测是射频天线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A:
烙铁除胶 或者风枪加热除胶   话说我有这种带弹性的环氧灌封胶  没弹性的硬胶也有

网友B:
你搞坏的应该是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坏的应该是天线。

这个贴片不好找啊,里面是很细的漆包线绕的,淘宝不到

网友C:
昨天刚拆了一个,也是内置的。我用了三年就没电了,拆开是松下的2050B,耐高温的。是硬的环氧树脂,没有风枪,用烙铁拆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把22合1的螺丝刀翘断了一个批头,生气

网友D:
淘宝搜492射频天线

网友:
make一下,三年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除胶 或者风枪加热除胶   话说我有这种带弹性的环氧灌封胶  没弹性的硬胶也有 ...

啥型号呢?

网友E:
我都搞不明白厂家是怎么想的,即然开模做了气嘴,为什么不把电池做成外置的,在气嘴的侧面做一个放电池的装置,没电可以自己更换电池,可以给用户省下多少钱,做成一次性的,厂家就是为了多赚钱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拆了一个,也是内置的。我用了三年就没电了,拆开是松下的2050B,耐高温的。是硬的环氧树脂,没有风 ...

我有热风枪 ,拆这个管用吗,怕塑料吹变形。最后是用刀片沿着边缘划,然后螺丝刀翘在电池端,稍微翘起来后,用薄铁片切底胶,还是把天线和电容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492射频天线

谢谢,找到了,不过挺贵的,我昨天找了一圈淘宝射频天线没有结果,刚好看到隔壁老王家胎压传感器很便宜1.8元一个,里面好像也是这个天线,准备拆配件用,买了5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都搞不明白厂家是怎么想的,即然开模做了气嘴,为什么不把电池做成外置的,在气嘴的侧面做一个放电池的装 ...

做成 一次性的他们还有赚头啊,密封住了应该是考虑防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成 一次性的他们还有赚头啊,密封住了应该是考虑防水吧

主要是为了防拆,让你无法换电池,防水的话用软性的硅胶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不封住,电池接触不良引起不能工作,用户又会抱怨质量不行

网友(2023-11-22):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不过挺贵的,我昨天找了一圈淘宝射频天线没有结果,刚好看到隔壁老王家胎压传感器很便宜1. ...

我的这个492H也撬坏了,在淘宝上也找不到,请问楼主哪的传感器这么便宜?我也想买几个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