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北京银行的U盾

楼主(2020-12-10):
北京银行的U盾到期了,自行处理,马上开拆,上下两个壳都不是超声波焊接,直接改锥一翘就开了,卡扣设计,正面的按钮不太管事了,电池还有电,直接扣下来另作他用。屏幕的排线固定方式很不错,可以借鉴,感觉比较结实。

网友A:
为啥我这里用的是 什么令牌?就是随时间流逝不断变化的6个数字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这里用的是 什么令牌?就是随时间流逝不断变化的6个数字的那个?? ...

中行里用的貌似是令牌,不过这种带键盘的,貌似安全性更高,毕竟开机的时候需要输入开机密码才能操作。
用令牌的银行,需要令牌+手机验证码才能转账。

网友:
拆件用吧,也不知道怎么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行里用的貌似是令牌,不过这种带键盘的,貌似安全性更高,毕竟开机的时候需要输入开机密码才能操作。
...

这种里面证书是可以更新的,你怎么把它报销了。  我才更新到2025年。

中行是令牌,就是个计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