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里有个东成电锤,不太好用。说说它特性

楼主(2020-12-10):
启动机器后,开始增压。

当你钻头触发锤击后,强大的压力开始释放,释放出巨大的后坐力,把人直接推倒了。(条件限制只能踩着凳子作业,提供不了很大的对墙持续压力)

如果不想要这么大后坐力,必须从一开始就用力顶着墙,也就不会攒那么大的压力了。

但是一直顶着依然觉得后坐力特别大。当年买28没买26 怕功率不够,这用起来才知道买错了。

我有一个220V用的调速器,准备接到电锤上,应该能改善这个电锤太暴躁的问题吧?

本来用的是博世的冲击钻,突然改用这个,受不了。。。真的是毫无节制

网友A:
拆开,气缸里的油换掉,油的黏性太好,密封后气缸气压高了!!
其次电锤工作本来就要求钻头要抵住工作面的,离开时要断电!!

网友:
等你用得着电镐功能时候,就知道这重锤挺好用的

网友:
这电锤,鹿晗姐姐都能用,

网友B:
不会后坐力把人都推到吧,你用的是多大多长的钻头?是不是钻头没安装好啊?或者是钻头太钝卡住了。

网友C:
明明是太好用,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后坐力把人都推到吧,你用的是多大多长的钻头?是不是钻头没安装好啊?或者是钻头太钝卡住了。 ...

我站在凳子上,没法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气缸里的油换掉,油的黏性太好,密封后气缸气压高了!!
其次电锤工作本来就要求钻头要抵住工作面的 ...

请问这种电锤有泄压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太好用,真是。。。

以前用过一个装修工人的轻型电锤,刚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站在凳子上,没法用力。

那是客观条件限制,电锤没问题,你应该解决站立不稳的问题,例如站在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客观条件限制,电锤没问题,你应该解决站立不稳的问题,例如站在桌子上。 ...

还是说明它冲击频率不可控是个问题。

同样的冲击力,如果减半冲击频率,不用换桌子。
要是他冲击力大过天我是不是要找另一堵墙顶着?

楼主:
只要它开始工作,如果我没有大桌子可以站,整个人+钻就是弹跳状态。

网友:
你不能让张飞去绣花

网友:
我也是一个重型电锤太重偶尔在墙上打个眼装个挂钩真的很累,感觉一般家用轻型电锤够了不会那么累

网友:
电锤使用不需要强力下压的,稍稍推一下,他就愉快的蹦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说明它冲击频率不可控是个问题。

同样的冲击力,如果减半冲击频率,不用换桌子。

可变速的目的是为了在开始打孔时减小钻头跳动可以更好对准孔位,待到钻头认进去后,一般都会加快速度以便更快速打孔。要是人为降低冲击频率,会造成打孔速度成倍降低,实际等于多干了好多活,更累了,得不偿失。把电锤改改,做成速度可控的比较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电锤有泄压阀吧?

不存在的,不过你可以装个开关开关两脚并联二极管,这样功率会减半,想全功率就合上开关,以前就这么干过,因为要用来拧膨胀螺丝不用转太快,有时候忘了开,也能打孔,就是变慢了!!!
或者在手柄底部装个电位器,控制一个20A的双向可控硅,可以起到调速作用,其实是用不太到调速的,真工作起来只有嫌慢想调快点而没有想调慢的时候!!!因为调速不方便,所以后来在左侧拇指处装了个功率开关,这样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的,不过你可以装个开关开关两脚并联二极管,这样功率会减半,想全功率就合上开关,以前就这么干过 ...

谢谢指点。

网友:
电锤不能用力把,轻轻拖着就行

网友:
不是内行不建议用重型电锤,建议楼主换成轻型电锤。无论轻重电锤,钻头紧贴墙面才能按开关,要慢慢按下,先轻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