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_转接贴量产三星BGA316 K9CHGY8S5M成功

楼主(2020-12-10):
之前用3268量产过一次,只能黑片工具量产,容量还不对,64g只能量产出40~45G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55
有坛友说转接贴贴3267AE不错,可以量产足容,再参考大佬新,旧版转接贴,就尝试用转接贴贴3267AE量产K9CHGY8S5M

贴片:

转接贴:

量产:我用P版本量产

测速:
分别是2.0和3.0下写入和读取
2.0

3.0

结论:用3267AE可以足容量产出这个三星颗粒,3267比68高了很多。
68和67简直不像一个公司的产品,68正片固件太弱了。

网友A:
3268用正片工具也可以量产这个颗粒。我忘了对哪个跳线敏感了,不是sb8就是sb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8用正片工具也可以量产这个颗粒。我忘了对哪个跳线敏感了,不是sb8就是sb10。 ...

可以量产,也绿色pass,校验不过,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量产,也绿色pass,校验不过,没意义。。

没开prescan试试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55
里有,开了低格慢扫,开出来能用的只能开45G 坏块500还是多少,而实际3267ae开卡坏块十几个而已

网友(2023-06-08):
如果3280能开就好了~3280的速度和3281的速度都不错

网友(2024-05-21):
老哥咋量产的 我的怎么设置都出不来 都报错,3268AB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