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超声波怎么修

楼主(2020-12-10):
前几天看坛友弄了个超声波清理器,自己也弄了一个过来,里面水泡的很厉害,通电指示灯会亮,但一闪一闪的

用牙刷洗干净之后,板子的绿油掉了很多。不懂电路基础不会搞,摸了一下发现单片机旁边的mos管发烫,但发热量不大。

Mos换上去之后,能够启动了,但换的mos管附近冒烟,摸了一下mos剧烈发热,还是有短路,把两条管互相换过来,还是那个位置的发热(坏的芯片是指单片机上面那个)

变压器拆下来清理了一下下面板子,飞线把变压器装上去还是有短路,振子能够震动,但是由于有短路一会线的焊点就熔化掉。不会修了,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顺着线路找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认为你先把中文学好,然后才学修板子。

网友:
我上个月在废品站以一元一斤的价格收了一台KQ2200DB超声波清洗机,本以为是坏的,结果清理干净后发现是好的,只是外表有些难看,上周又花了六块钱拆了六斤打印机的步进电机

网友A:
我的也到了,测电源输入口短路,拆开发现也是进水,把mos管拆了就不短路了,换个30v耐压的上去,能正常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到了,测电源输入口短路,拆开发现也是进水,把mos管拆了就不短路了,换个30v耐压的上去,能正常开动 ...

你能不能拍一下你那个电路板看下?我这里一塌糊涂。

网友A:
线路挺简单的,先把短路的找出,然后补焊下所有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挺简单的,先把短路的找出,然后补焊下所有零件

我的绿油全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绿油全掉了

上一层锡防止氧化就行

网友B:
我的也到了,也是正负极短路,量了下同样是mos管击穿
换了个上去能正常工作,结果没工作两分钟刚换的那个mos管又烧
有没有大神能提示一下的什么原因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复杂,发热是不是变压器内部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D:
查下变压器,可能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复杂,发热是不是变压器内部有短路造成的

我也怀疑是变压器短路,但是线都化了,电压器也没有发热,变压器还有两个线序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下变压器,可能有短路。

我也怀疑是变压器短路,但是线都化了,电压器也没有发热,变压器还有两个线序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到了,也是正负极短路,量了下同样是mos管击穿
换了个上去能正常工作,结果没工作两分钟刚换的那个mo ...

你看一下,单片机那边的mos有没有工作?我的只有单片机上面的一个工作,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一下,单片机那边的mos有没有工作?我的只有单片机上面的一个工作,奇怪了 ...

刚把d1和单片机上面的mos换好,结果工作2分钟又击穿了,还冒烟了
但是边上那个mos一点没事,怀疑根本没工作

现在看来应该也是变压器烧了,但不知道变压器规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变压器短路,但是线都化了,电压器也没有发热,变压器还有两个线序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测
...

只能代替试试,可是原变压器也不好找,有经验可以自已打开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把d1和单片机上面的mos换好,结果工作2分钟又击穿了,还冒烟了
但是边上那个mos一点没事,怀疑根本没工 ...

我也是这个情况,我另一边的mos我量了一下没工作,我直接把那个拆掉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代替试试,可是原变压器也不好找,有经验可以自已打开重绕。

线不好找,而且变压器没搞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测量,哪一个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不好找,而且变压器没搞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测量,哪一个短路。

开关变压器,没几圈线,坏也是柒包线绝缘损坏,这几年都是铝线,更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