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吹风,拆个排插,试下焊台焊大焊点

楼主(2020-12-10):
电吹风

这里电线外皮裂了。

这皮很硬,到了冬天更是硬。

1毫米的线

康夫牌,用了好些年了。

功率,

拆开

锡焊的

里面缠绕了头发了,但是风扇拔不下来,估计得加热才行。

看上这个排插的线的,以前自己买接线板,接的线

0.75的线,

质量一般,很少用,所以拆线算了。

成无线排插了。

焊台上场

用的尖头,懒得换马蹄头了。

穿孔 折叠 锡焊 ,能焊下来不容易啊

铜线

换线,这白线柔软多了,也是铜线。

也是穿孔,折叠,锡焊。焊台还是给力的,温度250。

组装回去。

试机OK 。

网友:
换硅胶线耐用

网友:
这焊接的有点烂啊,其次不是1毫米,是1平方毫米,安全电流是10安培,2200瓦,吹风机不错,不是用的12V小电机!!!!

网友A:
天啊,我的936为什么不给力???都被我打入冷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啊,我的936为什么不给力???都被我打入冷宫了。。。。。 ...

温总 936求赠送

网友:
这也是大焊点了,,,T12-WB2没问题

网友:
网上买些航模导线备着,需要时能马上更换。旁边的玩具车义乌那生产公版回力齿轮箱,应该采用爆充火箭车和炫斗小Q等飞轮惯性齿轮箱。

网友:
T12应该够给力的呀,我给朋友换热容器上的温控,焊线就用T12,话说焊点还比较润。

网友:
这个利用的好

网友:
尖烙铁头热量要散得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