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L71表笔的微创手术

楼主(2020-12-10):
289测量电阻,最低位跳变。一直怀疑表笔有问题,今天,终于找出问题所在——红表笔尾部断线了。TL71表笔用的硅胶线,里面断线的话,用手很容易就能把线拉长(像橡皮筋)。

如下图

手术开始,直接开一刀

用个电阻撑一下,能拍到断线的地方,已经发黑了。

修整

焊接

回归原位,涂胶水粘起来

至此,微创手术圆满完成,唯一不足就是没有好看的东西套一下(热缩管太丑了,而且硬)。我觉得以后还是得找个东西包起来,如果粘接地方不牢固,铜芯漏出来,还是比较危险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对万用表之类的探讨,欢迎回帖。最后,来一张电阻档短接表笔的测量。

网友A:
热缩管有很多种,有带胶的,那种软,也可以用透明的

网友B:
几年前我也发现过,硅胶线断裂后可以用拉长方法找断点位置,PVC导线不好找断点位置,需要特殊仪器探测。

网友C:
包不包起来的先不说,表是真的喜欢,大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有很多种,有带胶的,那种软,也可以用透明的

好来,我去某宝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也发现过,硅胶线断裂后可以用拉长方法找断点位置,PVC导线不好找断点位置,需要特殊仪器探测。 ...

我这是才发现这个技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不包起来的先不说,表是真的喜欢,大爱

感觉189更实用,同样压降档,189只需两步。拨到电容档,按一下蓝色按键。289需要4步,按下开关等8秒,拨到电容档,按下f1打开功能菜单,再按下f1确认压降档功能。

网友:
可直接改成4mm香蕉插头,配可换头表笔啊。

网友D:
有钱的主啊,万用表都是这么高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钱的主啊,万用表都是这么高端的啊

不不不,那些台式的设备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