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换个思路把雷柏E9070无线键盘改成有线键盘

楼主(2020-12-10):
朋友原来给的一个旧雷柏E9070键盘,没有接收器,自己在网上20块钱配了一个,对码成功,高兴坏了。
后来发现这个键盘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超级耗电,两节新电池基本上3天左右就失灵了,测电压就剩0.8~0.9v。
于是充电电池伺候,不用就把开关关了,饶是如此,仍然是频繁换电池,不胜其扰。苦于桌面空间有限,这个小键盘用着也挺顺手的,不想换。
于是琢磨怎么把无线改有线键盘。百度了一圈,有的无线键盘电路板上是有usb的触点的,接线即可。
记得原来网上有这款的拆机方法,但是这键盘是胶粘的,要各种破坏性拆解,再复原就没那么贴合了。
光看外观确实想不出怎么拆了,而且拆开也不一定有触点。
有一天突然灵感来了,我干脆usb取电给键盘供电就完了,反正信号有无线传输。
于是开干,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usb降压到3v的模块,很少。反复量键盘,猜供电结构,意外的发现这键盘只需要一个电池就可以,两个槽随便按一个电池即可。
难道两个电池是并联的???
于是又搜usb降压1.5的模块,非常少,还特别贵,要20块钱。
于是用自己的usb冲锂电池模块试试,完全ok。但是输出4.2v,心理还是有点没底的,但是至少能用,猜测也不会太伤害键盘,总比换电池省心。万一坏了就坏了吧。
于是就有了下边的改造,手艺差,不讲美观了。
希望能给类似问题的坛友提供参考:)。

网友A:
这个电压太高了点,建议串几个二极管吧

网友:
好办法,值得学习。

网友B:
应该是漏液了,拆开清理一下或许就好了,无线键盘续航没有半年的根本不敢拿来卖的。
至于降压,可以用小的318,刚好可以塞进电池仓!!

网友:
5v降3v /1.8v的3端稳压只要几毛钱一个(包邮)你这20几块是哪国的货币啊

网友C:
有交易记录的店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太高了点,建议串几个二极管吧

按你的建议,串了一个不知道什么规格的二极管,降到3.5,再串也降不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漏液了,拆开清理一下或许就好了,无线键盘续航没有半年的根本不敢拿来卖的。
至于降压,可以用小的3 ...

这个键盘都是双面胶粘的,不敢拆,怕还不了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交易记录的店家,

文科生,分不清电容电感电阻,也可能我搜错了,搜出来的外观都是像车用12v降压那种很长线的那个。你说这个我也不认识,回头买一个研究一下,话说这个线应该怎么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交易记录的店家,

这个东西能把什么范围的电压变成1.5的呢,请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能把什么范围的电压变成1.5的呢,请指点一下

最大输入电压20V   这种只适合用在小电流上,比如100ma以内的负载,大电流的还是要用dc-dc

https://wenku.baidu.com/view/32c59dfe7c1cfad6195fa730.html

网友D:
我们都是想办法把有线变无线   你反着来了    改的无线键盘续航2年    你的续航2天

网友E:
可能是键盘漏电了,修

网友F:
可以买个这种,就是没有插口是焊接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键盘漏电了,修

这种轻薄的拆了怕还原不了了,只能将就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输入电压20V   这种只适合用在小电流上,比如100ma以内的负载,大电流的还是要用dc-dc

谢谢,回头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想办法把有线变无线   你反着来了    改的无线键盘续航2年    你的续航2天 ...

没办法,是真不会修,只好剑走偏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买个这种,就是没有插口是焊接式的

这个也不错,体积也小可以完美藏到后盖里,我研究研究

网友:
对这种电流很小的串几个二极管就行了,一个二极管压降0.7伏,5V输入,串5个压降3.5V,正好输出端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