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环球通HQT Q5对讲机如何写频?

楼主(2020-12-10):
铁子们帮我看看这个对讲机是怎么写频的 只有一个像miniUSB的接口 是用这个接口写频吗 而且也买不到这种接口的数据线  我把24c08存储器拆下来用编程器写入别的对讲机数据后开机报警 大家帮我看看还有办法吗

网友A:
数据并不是通用的,除非是一样的对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并不是通用的,除非是一样的对讲机

还有办法改频吗

网友B:
把24c08里边的数据读出来,发上来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办法改频吗

把数据发上来,让大家帮你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24c08里边的数据读出来,发上来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这就是读出来的内容我看不懂 麻烦各位分析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读出来的内容我看不懂 麻烦各位分析下

最下面还有这些

网友(2022-01-04):
你的这台机器 实际收发频率 是否测出?是否带亚音?

网友C:
401.025 D205N
401.225 D205N
402.125 D205N
410.125 D205N
411.125 D205N
412.125 D205N
417.125 D205N
418.125 D205N
419.125 D205N
403.125 D205N
404.125 D205N
405.125 D205N
413.125 D205N
414.125 D205N
415.125 D205N
1-15信道频率和亚音可能是这个

网友D:
我之前 是北峰 BF990车台,也寻找了很久写频资料。网上购买专用写频线价值不大。后来网上看到写频线水晶头的照片,又查机器CPU 的资料。可以大概推断出所用写频的端口。改了一条串口线 写频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1.025 D205N
401.225 D205N
402.125 D205N

高手,频率还容易点,亚音太难看得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 是北峰 BF990车台,也寻找了很久写频资料。网上购买专用写频线价值不大。后来网上看到写频线水晶头 ...

北峰的机子很难搞。近来手头有一北峰的手台,应是K头的写频线,下载软件官网说要注册,然后官网不给注册,只能给代理商。拆开看内面没有24C类的存储器芯片,可能频率存在单片机里了。太难搞了,搞不了。放一边吃灰了。其它的国产的机子,只要有24C 类的存储芯片的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改芯片内容来改频率。

网友:
HQT有部分可以用宝峰的BF480!

网友:
楼主的机器 数字亚音,我写频的机器是模拟亚音。如果有时间可以通过 厂家的写频软件来解读 24C芯片地址位含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北峰的机子很难搞。近来手头有一北峰的手台,应是K头的写频线,下载软件官网说要注册,然后官网不给注册 ...

北峰的K头写频线UART通信部分有些和标准的是反的,TXD和RXD要反接。

网友:
肯定是miniUSB写。就是配套软件不确定。可以试试福建系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北峰的K头写频线UART通信部分有些和标准的是反的,TXD和RXD要反接。

为了玩这个北锋的机子,还专门做了一个3.5与2.5的K头线,怕它的定义与标准的不一样,交换T与R后还是不行。算了,玩不转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