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重磅维修,更换电开水壶蒸汽开关

楼主(2020-12-10):
这个格来德开水壶是我2010年刚到成都时候买的,从自己租房开始,到后来结婚,买房后,一直使用至今,这天用的时候,稍微碰到开关,已经出现呲呲的声音,说明蒸汽开关触点已经接触不良,接触不良易产高热,烧坏塑料,变性失效,寿命即将到限,而且这壶1.2升现在有点鸡肋,装米家1.5升保温壶,一壶不够,得烧两次,于是刚好狗东的美的开水壶在搞活动便宜二十块,入了个1.7升双层不锈钢壶。但这个壶毕竟这么多年了,舍不得扔,好不好拆开看下开关型号,结果一看,不是那种用两个月就坏的五块钱买一打的13A开关,这种T8型号貌似格来德用的多,其他品牌的少,价格九块九包邮,质量应该比13A那种好。于是入了个,换一下备用(原来那个也能烧,但觉得随时可能会挂掉了)
今天到货,马上更换

拆开把手,露出开关

看到触点已经严重腐蚀,考虑到十年使用,这质量绝对杠杠的

双金属片已经生锈

这是新的,好像是新工艺,做了涂层

看触点很亮

这是壶体,十年了,真的很厉害,没掉过链子,老家家里以前买过一个同样样式九阳,没两年开关就有问题

装好

十年了,里面还这么的亮堂。这品牌好像专做热水壶,果然术业有专攻。
烧了半壶水测试一下,断电时刻非常精准,沸腾数秒即跳。
收藏起来,老物件,有感情。

网友A:
这玩意一次买了10个,烧2次水坏一个,确定买到假货开关,都是金属片融化了塑料造成不跳,一气之下把水壶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一次买了10个,烧2次水坏一个,确定买到假货开关,都是金属片融化了塑料造成不跳,一气之下把水壶仍 ...

这玩意好几种型号,T8几乎只有格来德用,这个开关都打的格来德牌子,估计是正品商家出的。13A那种拿钱都很难买到好的,便宜是便宜,质量很差。我这个基本都是八九块钱一个,没便宜的。你应该买的是下面这种吧?

网友:
电子温控的烧水器好用

网友B:
这玩意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真容易坏

正品还好,山寨的太差

网友C:
四年前换过蒸汽开关,用了一年后底盘热保护开关又接触不良,短接后总感觉不安全当后备役了。

网友:
家里用的也是这种开关,插线那断了,跑售后买了个10元,回来自己换的,他换要收服务费几十。感觉还是底部开关的寿命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年前换过蒸汽开关,用了一年后底盘热保护开关又接触不良,短接后总感觉不安全当后备役了。 ...

这种,便宜,质量差

网友:
,10年结婚买房生子 发展很顺利

网友D:
格莱德热水壶的质量和美的等小家电品牌比如何。

网友:
小配件我买最多二个, 多了没用, N年后再找你会再找出来吗?

网友:
我家和双方老人共3个全是格来德,我的这个已经使用8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格莱德热水壶的质量和美的等小家电品牌比如何。

格牌的,在超市买过2个, 都坏了, 扔掉了。。用两年左右吧

品牌的,比如苏泊尔  松下  美的。。 至少7  8 年以上吧,

前面有回帖说下面按的经有,   我现在用的苏泊尔的, 就是在开关在下面按的, 确实经用, 外壳都锈坏了, 杠杠的。。。50多包邮买了一个百雀羚松下礼品联名款的备用,至今还没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莱德热水壶的质量和美的等小家电品牌比如何。

现在应该没多大差别。成熟产品了,就看谁家外形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格牌的,在超市买过2个, 都坏了, 扔掉了。。用两年左右吧

外壳都锈了还叫经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壳都锈了还叫经用?

实际不是锈了,是外壳的漆面不行了。。

天天用,至少5年了, 当然是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不是锈了,是外壳的漆面不行了。。

天天用,至少5年了, 当然是经用 ...

我这个整整十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整整十年了

格牌, 我没换开关, 两年左右就扔一个。。沃尔玛买的, 好像是29.9元一个。。前后买过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