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美产EV-klub KSA800专业功放,顺便问个问题

楼主(2020-12-10):
问题是:这台机小板稳压二极管击穿,更换好了之后,通电,发现维修的这个声道继电器比未曾维修的一侧慢2-3秒钟吸合,这个是啥原因?

一台EV KSA800专业功放机,故障是通电一侧有声音,另一侧pro灯亮,显示保护

拆开上盖,庞大的牛以及东芝5200对管,大水塘是英国诺华的

检查pro的一侧主板以及小板,发现稳压二极管5353B,5357B高温的痕迹,拆开测量发现击穿了

该机大量使用诺华、伊娜、你吃糠电容,继电器不是传统欧姆龙,为美产一不认识的玩意;该机小板上有3只运放,奇了怪了

更换之后:装上小板,通电稍后就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故障解除:同时来了新故障:这个声道继电器比未曾维修的一侧慢2-3秒钟吸合,原因未知

网友A:
测量一下中点电压和功率管左右声道电压是否相同

网友B:
把另一侧的稳压二极管也换了

网友:
按楼上的说法应该可行,小白回复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另一侧的稳压二极管也换了

以及全换了,另一侧实际上也已经有高温痕迹,但是没有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中点电压和功率管左右声道电压是否相同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开机检查静态电流、中点点位,如无异常那基本是延时电路RC变值导致。
ic2及其外围电路应该和这个问题有关,不知什么型号?

网友D:
延时电路RC变值,通常是C电容漏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检查静态电流、中点点位,如无异常那基本是延时电路RC变值导致。
ic2及其外围电路应该和这个问题有关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检查静态电流、中点点位,如无异常那基本是延时电路RC变值导致。
ic2及其外围电路应该和这个问题有关 ...

EV KSA800,03年美产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电路RC变值,通常是C电容漏电啦!

好的,这个C电容是不是继电器附近那个MAC97A6可控硅线路上的那个小电容?

网友C:
看看ic型号啊,没问你机器型号,看这设计做工并不咋地你就别提什么美产了OK?

网友:
ic2拉近拍个清晰照,可以在镜头前放个放大镜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ic型号啊,没问你机器型号,看这设计做工并不咋地你就别提什么美产了OK? ...

那IC2是运放LM358

提美产是因为后来在搜同型修机经验时,发现中产后的内部主板变化太大,取消了这个小板设计,跟做工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电路RC变值,通常是C电容漏电啦!

感谢哥们提醒,仔细测量发现有个25V,470UF电容漏电了,换好了之后恢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IC2是运放LM358

提美产是因为后来在搜同型修机经验时,发现中产后的内部主板变化太大,取消了这个小板 ...

上图片一定是中国产,下图片不一定是美国本土产,工艺不像美产。很多说美国产的其实是台湾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片一定是中国产,下图片不一定是美国本土产,工艺不像美产。很多说美国产的其实是台湾产的, ...

主板结构直接改掉了,图片中那个也是正品EV,只是是后期的货了,美产其实没啥工艺可言的,比之鬼子和德产有明显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