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镍氢电池是个麻烦事!

楼主(2020-12-10):
这么多镍氢电池,每年要充放电维护一次,很麻烦!

网友:
10块包邮解君愁...

网友:
11包邮解君愁

网友A:
要么买便宜的换,要么买贵的少维护,我的飞利浦正品用了快10年了吧,中间还有几年放着没用过,到现在容量还很足,另外备了点论坛上车的5块钱4节的平时用用,足够,楼主光你那个充电器就够买很多5块钱的了,都不用考虑啥维护问题

网友B:
这是量贩店里话筒用的吧,要么是老板,要么就是量贩店倒闭了楼主收来的!!!

网友:
5号 7号都可以充。

网友C:
维护镍氢是最简单的事。充满保存即可。如果是日本FDK产的低自放镍氢,充满,放十年都不用去管它。相反,铅酸蓄电池最麻烦,自放电太大,要频繁定期充电保存。
镍镉也麻烦,要放完电保存。
锂电也是麻烦的,不能充满保存,会损失容量。

网友C:
2014年产的金霸王电压1.270
2015年产的富士通电压1.285
2016年产的爱乐普电压1.299
产地均为日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14年产的金霸王电压1.270
2015年产的富士通电压1.285
2016年产的爱乐普电压1.299

日本的电池确实牛逼 我有2版给玩具用的 好多年了 怎么操都不坏

网友:
这个充电器真霸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护镍氢是最简单的事。充满保存即可。如果是日本FDK产的低自放镍氢,充满,放十年都不用去管它。相反,铅 ...

是啊,黑皮的amazon电池很好,日本FDK原产,其实就是换皮的爱乐普,放了一年半拿出来,还有1.35V的电压,一致性很好。白皮的amazon电池是比亚迪代工的,稍差点,放了一年多只有1.25V了。怕内阻会变大,拿出来都刷新一下。

网友:
楼主充电器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买便宜的换,要么买贵的少维护,我的飞利浦正品用了快10年了吧,中间还有几年放着没用过,到现在容量还 ...

充电器是以前一家倒闭酒店甩卖会捡的漏,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护镍氢是最简单的事。充满保存即可。如果是日本FDK产的低自放镍氢,充满,放十年都不用去管它。相反,铅 ...

含笑半步癫说得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量贩店里话筒用的吧,要么是老板,要么就是量贩店倒闭了楼主收来的!!! ...

请问什么是量贩店???

网友E:
第一次看见一次可以充这么多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是量贩店???

一间一间像厕所一样大小一排溜的卡拉OK店,拉开抽屉充电电池一抽屉几百节!!!

网友:
我现在也就闪光灯用镍氢,还只有一个闪光灯用,我准备5组,20姐。国产的BPI的用了一年电量明显下降,就直接给人了。反正用的不多,买便宜的也一样。用的多也不会考虑什么一年要冲放一次。用的很频繁直接买爱老婆。不过实际上我的黑爱老婆用了两三次现在充电器也显示内阻+1了

网友:
楼主这么多充电电池用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见一次可以充这么多的充电器

其实可以自己DIY,用81节充电电池串起来,半波整流直插220V,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