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aqara新网关m2拆解

楼主(2020-12-10):
应该是全网首拆吧,因为度娘上没搜索到。

楼主:
做工没有aqara标准版网关好,有点小失望。只是看重有线口才买的。

楼主:
另WiFi和ZigBee也没有独立的功放和天线,估计覆盖范围有限。aqara标准版网关WiFi和ZigBee都有独立的功放和天线,覆盖范围应该要比这货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工没有aqara标准版网关好,有点小失望。只是看重有线口才买的。

网口有啥用,网关这种东西网络流量不大,应该没必要用有线吧。如果追求稳定性就另说

楼主:
有线网关的好处多多,首先是稳定、配网快。其次可以弱电箱供电,供电回路检修可以不断网。最主要的是配和ups,在外线断电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关键的传感器还能工作,这个对于安防来说很重要。

网友A:
不知众多物联网通讯协议哪种用的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众多物联网通讯协议哪种用的最多

无线协议里用的最多的可能是zigbee协议吧。

网友(2021-02-07):
支持一下     正需要这个

楼主:
有没有高手看看zigbee模块上的功放芯片和外围原件能不能补上?现在发射功率太小,覆盖范围有限。

网友B(2021-11-10):
大佬,你给m2刷固件了吗,我到现在还没太看懂github上大佬说的刷固件的教程

楼主(2022-05-16):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给m2刷固件了吗,我到现在还没太看懂github上大佬说的刷固件的教程 ...

我没刷,因为目前已经不用这个网关了,等哪天m2可以接入米家了我再刷。你注册数码之家就为了问这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