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微电脑抽水器P-01拆机维修

楼主(2020-12-10):
按键不开机,拆开见2块电路板,估计问题出在电源部分,测试0.1uf电容容量下降,找不到一样容量的电容,就用两个0.22uf的电容串联替换,通电还是无反应。测量R1(56欧姆)开路(图片已拆掉),淘宝买了一把,回来换上通电,嘭一声,炸开,黑了一片。保险碎了,旁边的元件(BY576)一只脚熔断(这个不确定是不是之前已经熔断)。技术小白,不懂何故,感觉修不下去了。后来认真研究了下电路,就想了个外加电源适配器的办法解决供电问题,从图中黑红两条引线由5-12V加入直流电,发现可以正常开机,电机也能运转,就是转速不同,从声音上听出7V以下电机转速明显偏低。不知道这个电路转换后电压是多少,现在用12V电源供电,不知道长期用有没有问题?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那个0.1uf电容就算没装也能用,炸鸡估计是那个BY576整流桥短路了,把保险管、电阻、整流桥一起换了试试看

网友:
外接直流电源要12V,电流1A以上,2A最好。

网友:
外接12v,主要供水泵供电,经过78L05给单片机供电。应该是viper22电源模块坏了,这种电源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你娃厉害,啥基础都没有就敢拆,也不怕电了你!

网友(2021-05-09):
请问12v红黑输出边上的三极管稳压是什么型号的?我的烧糊了

网友:
现在修开关电源不串个灯泡都不踏实,vipe22a好修得很!不过还是非专业人员勿动手,强电危险。

网友(2022-05-31):
这个板我看过,是12V5V输出的。12V马达,5V是小板用的,4pin插座分别是地、5V、电机开(控制三极管B极),和电路反馈(过电流会强制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