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双十一撸的欧普地脚灯,

楼主(2020-12-11):
双十一抢111名免单,全屋开关插座顺利拿下

拆开看看怎么样
这款是带感应的,打算装在过道,晚上起夜床不用开灯,刺眼

色温偏暖

打开面板好大个警告图标

磨砂透光片

芯片是自家打码的,不清楚型号

阻容降压电容是0.68微法的安规电容

原装4暖色温4颗灯珠

ptc加热板,拆装led灯珠利器

这样色温比较中性,没那么黄

功率加灯珠后没有涨,加之前的照片忘记拍了

接线保护盖,好评!

另外还撸了不带感应的当小夜灯,与感应对比就缺失红外部分,其他一致

网友A:
把PTC加热板反过来,改沉孔,平头螺丝更好用

网友:
感觉还不错,就是阻容的电源太容易烧灯珠了,有机会改一下限流电阻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PTC加热板反过来,改沉孔,平头螺丝更好用

我要收专利费哈

网友:
感觉赚了啊

网友B:
欧普做工真的马马虎虎了

网友C:
只是安装有点麻烦,如果有废旧插排等可以开孔装上,做成插电线方便些。我曾经试过旧手机屏幕手电应用也不错,加上距离感应器解锁也可以类似楼主,缺点是感应距离太近,后来Android系统权限变多有些第三方解锁不让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抢到就是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普做工真的马马虎虎了

差不多就得了,家里用了n年的欧普插座还可以,坏了换就是了,全屋水电自己弄,无非就是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安装有点麻烦,如果有废旧插排等可以开孔装上,做成插电线方便些。我曾经试过旧手机屏幕手电应用也不错 ...

装修不存在麻烦问题,提前规划位置预留底盒安装即可

网友:
欧普灯具做工很不错

网友(2023-06-24):
买回来没地方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