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鱼缸气泵太吵?有刷电机气泵走起,支持充电宝供电

楼主(2020-12-11):
市面上的家用鱼缸增氧泵基本上都是电磁感应式的
没放好,共振
用一段时间后气量还会因为单向阀膜变脏而减小。

拆解受害者登场

拆开

电磁线圈

掏空
保留高低挡调节的二极管

有刷电机气泵
供电电压3-6v
噪音特别小
前提是装在壳子里

规划一下空间

连接气管
连接后最好用扎带固定一下,防止被拔出来

多余的过滤棉塞几块进去,隔音减震

接USB插头,合盖,搞定

在自己的鱼缸里测试一下
气泡声比电机声音还大

交货

带这个气盘
这种气盘出的气泡特别细,但也特别容易堵

总结一下利弊
利:声音小,几乎无震动,气量大,支持充电宝供电
弊:有刷电机使用寿命不长,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刷容易磨坏。。
有点想DIY个无刷电机的

网友A:
所有电机也是电磁感应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机也是电磁感应式的!

那干脆叫电磁感应往复运动式

网友B:
可以换个风扇用的无刷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个风扇用的无刷嘛

可以,不过那些电机改到这个泵上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
那种usb供电的,或者内置锂电池的,也是第二图的供气结构,声音很小。

网友C:
就是气流量比较小…………

网友:
无刷搞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气流量比较小…………

气流量很大

网友:
小缸够用  大鱼缸就要好几个一起上才行了

网友:
无刷的好像是330电机.

这个气泵工作电流50MA。充电宝可能会因小电流而自动断开输出.

网友D:
弄个泡水里用的泵应该没声音

网友:
370气泵+充电宝套件+拆机18650电池+垃圾充电器,我养鱼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停电不停气。
之前用市电气泵,有一次停电整修一整天,家里的鱼飘起来一半,给我心疼坏了

网友E:
这个泵确实非常安静,装个盒子里就没声音了。但是。
楼主请务必换成无刷电机的,一年以内,切记!如果是旧电机的,再早点换!
这个小电机在5V24h运行的情况下寿命就1年到1年半,一年后碳刷磨光,电机时转时不转。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上搜370气泵,有很多帖子,有的不到两个月碳刷就坏,我的在5V下用了大概就是一年,一年到了,同时期的两个泵差不多都出问题了。

有个nidec的无刷电机可以配这个泵体,猫宝上也有改好的成品卖。
那个无刷电机要6V以上才起转,一般卖家也都配套卖升压板,边充边放的一块多钱需要自己改下电压。

我现在是每个鱼缸配两个无刷泵,每个泵配自己的升压板和锂电池,两套气路各用各的,就怕哪天这个小玩意歇菜了。

配上原来的减震套,和21700电池,装到牙线盒里正好。这套大概停电能用一整天,前级还有个电动自行车电瓶同时还带着水泵,停电大概能用一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弄个泡水里用的泵应该没声音

气泵泡水里哪来的气hhhhhh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泵确实非常安静,装个盒子里就没声音了。但是。
楼主请务必换成无刷电机的,一年以内,切记!如果是旧 ...

我也用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气泵泡水里哪来的气hhhhhh

不知道,反正以前撸了两个这种,说是放水里使用的,又没鱼缸只能放着吃灰

网友F:
是否可以把气泵的电压降低?!让他转慢点,一来出气量无需那么多,二来增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反正以前撸了两个这种,说是放水里使用的,又没鱼缸只能放着吃灰

这种是用虹吸效应,小鱼缸用这种泵有点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可以把气泵的电压降低?!让他转慢点,一来出气量无需那么多,二来增加寿命 ...

可以,我DIY的这个泵就是可以两档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