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行车的旋飞拆不下来了,肿么搞?

楼主(2020-12-11):
前几个月开始渣渣自行车蹬车就开始有滑牙感,尤其是在常用的最小齿盘,某次溜达归程时感觉频繁出现,就检查了一下
发现链条有节有异样

应该是变形导致转动不灵活

坛里朋友说是链条和飞轮齿盘磨损
看最小齿盘,是有磨损

链条也一样磨损

回家先校正链条
可能是平行度有问题,反方向甚至能折成这样

校正一下,并喷点神油,感觉好些了
后来再骑好像滑牙感也有好转,但没持续多久,还是老毛病

随后在网上撸了飞轮

和拆卸工具

又开始脏累的修车生涯

拆拆拆

后轮终于下来了

轴上有螺丝

飞轮拆卸工具下不去

先拆掉,里面还有个套

拆完是这样

然后就是插入、旋转
工具都磨花了,飞轮还是拆不下来

无奈只能回装
结果底面那个螺母折腾的时间最长,像是压花鼓的,太紧太松都不行

搞得满手黢黑,还徒劳无功

网上查到的飞轮结构

和里面单向器原理
没找到另外的拆卸办法

偶又不想拆散飞轮,搞得钢珠四散,装不会去就真歇菜了
大伙有没有其他能把飞轮完整拆卸下来的办法,给支个招吧,谢谢先!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了!

网友A:
飞轮内没有钢珠。钝头的钉子顶着盖板的凹孔反向敲松就可以拆下

网友:
用凿子可以大力出奇迹

网友:
飞轮要敲下来的吧

网友:
那两个坑顶住应该能敲出来

网友:
WD40 洗洗就好了,根本不需要换

网友:
明显的缺润滑油,飞轮链条都需要清洁保养的。换飞轮后需要重新调变速,看样子你也不会调....

网友:
换根链子比换飞轮方便的多!!!!

网友:
偶又不想拆散飞轮,搞得钢珠四散,装不会去就真歇菜了
总算以前学的技能可以展现出来了!这个绝对不会的  本身有钢珠可以买的 而且时间长了 磨损需要换钢珠
其次 修车有"黄油",我不知道那个叫啥,就是和黄油差不多的,taobao肯定有,抹在里面,然后钢珠塞进去后黏住的
以前大学的时候50块淘了一辆山地车,然后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换了,都弄好了,钢珠都换了,手艺真tmd好,好到中区修车的老大爷鼓动我去帮他修车
然后  然后这个车子就是被人偷了来卖的,然后我tmd就是帮别人弄了全套!!!
以后再不搞这东西了

网友:
还有自行车的肺是反的 往右是上紧 往左才是松开 和常规不一样的
这东西那个起子顶住 铁榔头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种多盘的没拆过,老式单盘的都是钢钉斜着敲那两个坑,一个方向是拆下整个飞轮,另一个方向是拆开上盖。
以前碰到飞轮空转,随手找点东西给飞轮两下,基本能应急,棘爪下的弹簧不行了,拆开垫一段气门芯胶皮,装上也能用。

网友B:
旋飞是用带一段链条的拆卸扳手拆的

网友:
还差一样工具,带一段链条的拆卸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飞是用带一段链条的拆卸扳手拆的

正解,工具得全,要不然不好弄

网友:
我的天哪,这是要再买一套工具的节奏吗

网友:
@ljlun 老大,看你的那个飞轮,那个齿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才磨的哪到哪儿啊,是你的链子的问题,主要还是链子上面油泥太多了,用柴油洗掉油泥,然后用缝纫机油上到车链上,最少用硅油,硅油不易沾土,最好不用机油不用黄油,用机油容易沾土,用黄油太粘,时间长了让链子硬了还是不好骑。车链的工作环境很恶劣,除了水就是土再就是泥的,有条件的话还是常保养,尽量不要用机油
你这个飞轮的牙都没问题,我那个都快出尖了也还正常的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轮内没有钢珠。钝头的钉子顶着盖板的凹孔反向敲松就可以拆下

偶看其他拆机帖里这种飞轮里面好多钢珠的,不然齿盘怎么顺滑

网友:
看图上最小齿磨损并不厉害,链条缺油了,不是用神油,那个主要是除锈的,润滑效果很有限,要么喷液态黄油,要么普通缝纫机油往上滴。整体拆你的工具够了,只是活扳手要长柄的最好,戴手套,小心划伤,可以用锤子寸劲来一下。

网友:
飞轮拆不下来就换链条

网友:
我自己换过旋飞 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既然工具用不了 那只能焊接加长杆拧下来 拆散再焊接最可靠 后花鼓可不比旋飞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