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友钓鱼灯E7.16,电路板挂了,芯片居然被打磨了,求各位指点。

楼主(2020-12-11):
   没用几次,结果 不亮了, 测试了半天, 芯片的问题,

    想练手修,结果。    芯片居然被打磨了。

    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

   这芯片是 什么芯片哟。

  谢谢。

    这个灯是  3节 18650 并联,   4.2V充电器。

网友A:
有型号也没用。单片机。自己买个单片机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型号也没用。单片机。自己买个单片机编吧

谢谢指点, 要是单片机, 那就算球了。

网友:
电路板上其它元件附近都丝印具体参数,也许芯片型号就在芯片下边盖着,拆下芯片看一下吧!!!

网友:
实在不行,把电池和充电口短接,外部加一个单节锂电充电器,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