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路由1S有个8脚IC发烫,有人知道型号吗

楼主(2020-12-11):
找到很久的一块极路由  想练手   初步测试了下    绿圈那个发烫  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有人知道吗?   还有所有红色箭头的这些都导通了   知道这些电容的规格吗?

网友:
一个地方短路,那几个电容那里都导通

网友:
你把发烫的那个拆了看看短不短

网友A:
绿圈的是电源IC,看看我的帖,我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圈的是电源IC,看看我的帖,我修过

我知道是电源管理芯片  我想知道型号?  还有我红箭头那些电容规格尺寸是多少的???

网友B:
很明显充电口撞歪了,供电对地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充电口撞歪了,供电对地短路了。

这个歪了  扶正后  就可以用了  不是那些电容问题

网友:
这种小八脚一般是MP1495 丝印ACS

网友C:
可能是后级短路,不一定是电源芯片本身损坏,可以在电感上加电3.3V再摸哪里发烫就知道了,受过外力冲击的话MLCC损坏造成短路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先得把USB扣扶正,万一是他短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后级短路,不一定是电源芯片本身损坏,可以在电感上加电3.3V再摸哪里发烫就知道了,受过外力冲击的话 ...

2R2这个是电感吗? 电感怎么检查好坏?

网友:
烧鸡大法了解一下

楼主:
我用松香大法 好过烧鸡  只想知道哪个2R2是不是电感 加3.3v

因为哪个IC发烫拆下来 。用别人的气泵热风枪吹哪个IC芯片吹不下来。搞的板子都糊了  冷却后板子翘起了。  我加的是这种焊宝

网友D:
那个2R2铁氧体的线圈那么明显当然是电感无疑,焊不下来是温度没到,无铅的锡需要高点的温度融化,可以用中低温锡用烙铁先点焊一遍(风枪辅助加热),吹的时候风枪为主烙铁辅助加热很容易就下来了,温度也不用太高350应该足够,焊油ph7不假的话中性没毛病。

网友:
烧鸡电压要慢慢调高一般控制电流1-2安热量够就行,同时注意电压别太高了,一般1伏左右最好不要超过2伏。

网友:
这个ic型号未知,参考一下吧。

网友:
我也烧过这个ic,直接拆掉,加了个5Ⅴ转3.3Ⅴ的模块接到ttl接口的地和3.3V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2R2铁氧体的线圈那么明显当然是电感无疑,焊不下来是温度没到,无铅的锡需要高点的温度融化,可以用中 ...

焊宝是几块钱的  应该没有超过10元吧  不记得了  温度我调到了400度  都把板子烧的翘起来的 哪个IC听到了爆米花的声音了

网友D:
10块钱不少了、买松香能买一大堆,用不着那么高温度,技巧就是中低温锡和风枪烙铁一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块钱不少了、买松香能买一大堆,用不着那么高温度,技巧就是中低温锡和风枪烙铁一起上。 ...

你说的中低温是焊锡丝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