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个单片机架构的汇编语言最优雅?

楼主(2020-12-11):
纯调查
1. 8051
2. AVR
3. ARM
4. PIC
5. MSP430
6. C166
7. Z80
8. 6502
9. 6805
10. STM8
11. H8

或者其他

网友:
汇编有优雅一说吗?C还能看,汇编各种跳转能优雅?

网友:
楼主有点闲,dan

网友:
汇编都一样吧

网友A:
感觉PIC命令最少,所以曾经玩了一阵PIC汇编。

网友B:
优雅的代码和单片机没关系吧?和写代码的人关系密切,没有模块化的一条路写到底的代码,看到你头晕,特别是各种变量定义。

网友:
MCS-51我熟悉

网友:
优雅与否看个人。
写成意大利面条一样的东西(特别是ASM,有人最喜欢这样写),无论什么语言,都跟一坨屎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PIC命令最少,所以曾经玩了一阵PIC汇编。

写乘法和除法的时候一定口吐芬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乘法和除法的时候一定口吐芬芳。

确实如此,指令集简单不是好事,虽然容易记,但实际使用会很麻烦,一些简单的功能本来一两条指令就解决,然而简单指令集却要一大堆指令才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雅的代码和单片机没关系吧?和写代码的人关系密切,没有模块化的一条路写到底的代码,看到你头晕,特别是 ...

话虽这么说,但看到一个老外主导的6502逆向工程演说,他认为6502的指令设计得非常好。各个平台差别还是有的

网友:
优雅的话还是上机器码吧…

网友:
活用宏,写好底层公用库,写好了和C没多大区别.

网友:
有人认识这什么MCU么“CalMul:
        call        CalClearNumC
        call        CalPoint_A
        call        CalNumZero
        jz                CalMul_End
        call        CalClearNumD
        call        CalPoint_B
        call        CalNumZero
        jz                CalMul_End
        lda                calA+CALNUM_SIGN
        eor                calB+CALNUM_SIGN
        sta                calC+CALNUM_SIGN
        lds                Ry3,0
        lda                calA+CALNUM_DOT
        add                calB+CALNUM_DOT
        sta                Ry0
        adci*        Ry3,0
        subi        Ry0,CALNUMMAX
        sta                calC+CALNUM_DOT
        sbci*        Ry3,0
        ;
        lds                Ry2,CALNUMMAX-1
CalMul_loop:
        INDEX        (calB+CALNUM_MSB)
        lda                Ry2
        INDEXaddA
        mwr#        Ry0,@hl
        lds                Ry1,0
CalMul_loop2:
        lda                Ry0
        jz                CalMul_Next
        dec*        Ry0
        lda                calA+CALNUM_LSB-0
        add                calC+CALNUM_LSB-0
        daa*        calC+CALNUM_LSB-0
        lda                calA+CALNUM_LSB-1
        adc                calC+CALNUM_LSB-1
        daa*        calC+CALNUM_LSB-1
        lda                calA+CALNUM_LSB-2
        adc                calC+CALNUM_LSB-2
        daa*        calC+CALNUM_LSB-2
        lda                calA+CALNUM_LSB-3
        adc                calC+CALNUM_LSB-3
        daa*        calC+CALNUM_LSB-3
        lda                calA+CALNUM_LSB-4
        adc                calC+CALNUM_LSB-4
        daa*        calC+CALNUM_LSB-4
        lda                calA+CALNUM_LSB-5
        adc                calC+CALNUM_LSB-5
        daa*        calC+CALNUM_LSB-5
        lda                calA+CALNUM_LSB-6
        adc                calC+CALNUM_LSB-6
        daa*        calC+CALNUM_LSB-6
        lda                calA+CALNUM_LSB-7
        adc                calC+CALNUM_LSB-7
        daa*        calC+CALNUM_LSB-7
        adci*        Ry1,0
        jmp                CalMul_loop2
CalMul_Next:
        call        CalPoint_D
        call        CalShiftNumR
        LMR                calC+CALNUM_LSB,calD+CALNUM_MSB
        call        CalPoint_C
        call        CalShiftNumR
        LMR                Ry1,calC+CALNUM_MSB
        dec*        Ry2
        jc                CalMul_loop
CalMul_Judge:
        lda                calC+CALNUM_MSB
        jnz                CalMul_Judge2
        call        CalPoint_C
        call        CalShiftNumL
        LMR                calD+CALNUM_MSB,calC+CALNUM_LSB
        call        CalPoint_D
        call        CalShiftNumL
        inc*        calC+CALNUM_DOT
        adci*        Ry3,0
        jmp                CalMul_Judge
CalMul_Judge2:
        lda                Ry3
        JNB3        CalMul_End
CalMul_Overflow:
        lds                Ry0,15
        eor*        calC+CALNUM_DOT
        inc*        calC+CALNUM_DOT
        lds                Ry0,CALNUMMAX
        lda                calC+CALNUM_DOT
        sub*        Ry0
        sta                calC+CALNUM_DOT
        jmp                CalOverflow
CalMul_End:
        lda                Ry3
        jz                CalNumFormat
        call        CalPoint_C
        call        CalShiftNumR
        dec*        calC+CALNUM_DOT
        sbci*        Ry3,0
        jmp                CalNumFormat

网友(2021-01-25):
6502 没有之一,用过很多单片机的汇编,就6502最好,优雅谈不上,同样的功能6502做起来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