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论坛大神维修蓝牙耳机

楼主(2020-12-11):
这两天蓝牙耳机突然不能充电了,问了客服,当客服发现我买了超质保后直接不鸟我了!无良商家啊坛友门注意了

没办法自己动手吧,拆了半天,还好都是卡口结构,经理 千辛万苦终于拆开了
拆开发现电池没电了,用可调电源充至4.1V,可以正常连接,有声音
放了一夜又没电了,再次拆开测试充电时的电流,发现完全无电流啊反向3mA,看样子充电电路坏了
测试过程不方便拍照,这里放几张图

全家福

PCB正反面

这里总共两个芯片,确认了,焊接没问题,
主芯片EA3634-35  ,类似三极管碑文31S,都查不到资料,哪位大神提供下资料啊,
没办法排查下去了,怀疑是PCB哪里断了,但是板子貌似4层,没法看走线啊

主芯片都拆下来了,看着引脚都沾上锡了,可能由于反光看着有几个连锡了,但是真的不是连锡。

补充内容 (2020-12-17 00:41):
没有资料加了个充电芯片,可以正常使用了

补充内容 (2020-12-17 00:42):
18楼有说明

网友:
八成八电池挂

网友A:
有声音放了一夜没电?连续工作吗?还是关机状态?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看

楼主:
确定不是电池问题了,电池单独充满电功能正常,用完之后放回充电仓不能充电,取下电池测试电路板充电输出1.25V,这个电压不正常,推测电压检测部分可能有问题

网友:
根据我折腾的经验,折腾下来的钱都够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放了一夜没电?连续工作吗?还是关机状态?

放到充电仓一夜第二天就没电了,前面说了充电时测试电池电流是-3mA,也就是根本充不进去电,一直在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到充电仓一夜第二天就没电了,前面说了充电时测试电池电流是-3mA,也就是根本充不进去电,一直在放电 ...

会不会是充电仓问题呢?充电仓拆开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充电仓问题呢?充电仓拆开瞅瞅。

我也想拆开啊,实力不允许啊,不过应该不是充电仓的问题,电路板上有触点,直接给5V充电测试了的,另一个耳机可以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拆开啊,实力不允许啊,不过应该不是充电仓的问题,电路板上有触点,直接给5V充电测试了的,另一个 ...

两耳机仓位?其中一个耳机没有问题。另个一个耳机老是没电?是这个意思吗?能拍个图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耳机仓位?其中一个耳机没有问题。另个一个耳机老是没电?是这个意思吗?能拍个图嘛!~ ...

是的!完全正确

网友A:
至于你说的装好板放到充电仓有测到反向电流。我现在怀疑你装PCB板时反向了。正负极性刚好反了180°。

网友:
很厉害了,芯片怎么拆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说的装好板放到充电仓有测到反向电流。我现在怀疑你装PCB板时反向了。正负极性刚好反了180°。 ...

我没那么菜好吧,我是直接在PCB上供电测试的电流,触电上写了5V和GND,这些都不会错的,关键是谁有新片资料放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那么菜好吧,我是直接在PCB上供电测试的电流,触电上写了5V和GND,这些都不会错的,关键是谁有新片资 ...

直接测试没问题关键是装回去时候PCB板反了呀!金属触点有可能正负极反了然后跟充电仓就无法进行充电了,再检查一下。

网友:
又不是啥好方案 拼夕夕128买个1562M方案的就行了

网友:
拼dd上我刚买了一套,10几块钱包邮,外观一样的,出声,反正能用.

楼主:
无奈,论坛没有找到有用的资料,想着买一个与原来的匹配也麻烦,干脆加一个充电电路算了,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艰苦,元器件太小,5V上还加了一个二极管0402封装的,然后就是悬空搭电路,瞅了2小时,终于搭好了,所幸一次成功,装到耳机里面也没有干涉,勉强算是修复了,测试了下充电电路20mA,充电限制电压4.2V,就是不知道充满耳机之后的耗电情况,另外没有充电指示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试没问题关键是装回去时候PCB板反了呀!金属触点有可能正负极反了然后跟充电仓就无法进行充电了, ...

确定没反,单独加了充电电路,可以正常使用了,详见18楼

网友:
充电仓问题,可能是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