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黑屏没显示的惠普520笔记本

楼主(2020-12-11):
单位一老大哥 说笔记本黑屏没显示 让给看看能给检查一下不
拿到手后一看 惠普520 这本真是够年头了 通电开机 有启动和自检声音
拆吧 后盖螺丝全部拆除 取下硬盘、内存、显卡
接着拆键盘、面板
问题应该是找到了
这机子很早应该是有人修改 显示器排线打过胶 还塞了个小纸壳
看着头疼 放弃了

网友A:
这种老电脑,还是直接叫人换新的会更好修起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B:
最多换个屏线的事情,不嫌麻烦就自己把线头那里重新接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是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cpu能升级的,还有折腾的空间,加个内存和固态,跑个win7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电脑,还是直接叫人换新的会更好修起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

我发现论坛有个你弟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多换个屏线的事情,不嫌麻烦就自己把线头那里重新接一下就好了啊

3代以前的U,不是性能尿崩,就是发热爆炸。无维修价值。

网友:
玩玩学学手吧,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神州优雅A560P,2450的U,在回帖

网友:
加纸哪里的开关你研究一下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换个屏线的事情,不嫌麻烦就自己把线头那里重新接一下就好了啊

确实挺麻烦的 之前应该是修过 还打过胶 很难处理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