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帝燃气灶,双灶头,其中一个打不着火,

楼主(2020-12-11):
一个正常打火,可以说电池电量是足够的,另一个,打开开关,只有冒气声,不打火。用打火机点燃后,灶头打火针有短时啪啪啪的打火,一般是哪里坏了?

网友A:
灶里头打火高压线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灶里头打火高压线漏了

漏了应该是打开燃气灶就有啪啪声,

网友:
是否温度感应器坏了。

网友:
一个正常打火,可以说电池电量是足够的,另一个打不着火,用打火机可以点燃,打火机点燃后,有短时啪啪啪的打火声音,一般是哪里坏了?

网友B:
二楼说的对,是漏电了,本该在点火针顶点火,漏电是可能在顶点以外的其它地方点火,所以无法点燃燃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对,是漏电了,本该在点火针顶点火,漏电是可能在顶点以外的其它地方点火,所以无法点燃燃气。 ...

不符合这个故障现象,
打火机点燃后,灶头有短时啪啪啪的打火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符合这个故障现象,
打火机点燃后,灶头有短时啪啪啪的打火声音

对换2灶头的连线等可以排查出故障点。

网友:
应该是高压问题,高压绝缘的可能性更大,高温气体更容易被高压击穿,所以点着火后能偶尔啪啪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点火线连接螺丝松动,我的煤气灶新买来不久就也是这样,一个完好,一个打不着,没声音,店家发来打火针让我自己换,拆开一看,就是螺丝松了,扭紧螺丝点火就啪啪啪的冒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