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不知如何用锯片做刀

楼主(2020-12-11):
伤了几牙就报废的锯片,丢了可惜。可又不知道怎样做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misc.php?mod=tag&id=7173

谢谢,对处理工艺还真不明白。

网友:
只要是金属片,磨尖了就是刀,材质不行,磨了也是浪费时间,你还是直接买把刀吧。

网友:
以前整片是好钢。现在只齿是那钢。没用

网友:
曾经帮朋友做过一把菜刀,切成型,角磨机慢磨,再磨石细磨。

网友:
中间的薄片没有淬火啊,材质也不好,不适合做刀。

网友B:
自己能淬火嘛?能的话可以考虑下,角磨下料出大型,然后开V打孔,剩下就是慢慢修型开刃了。具体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刀,如果菜刀水果刀等处理食材的建议还是算了,先不说锈不锈的问题,某些钢材真不适合处理食材<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不能淬有耐心可以考虑成品钢比如HSS高速钢,淬火料440c/高锰等,能淬那直接搞块敲直的汽车弓子板或者敲直的轴承皮都不错,回火后拿锉都可以修型,淬完火硬度韧性都还不错。

楼主:
这锯是专门锯铝锭的。

网友C:
圆盘锯出刀有点。。。。。

个人出刀有人用机用锯条。把齿面或顶面开刃细磨。做立刀或切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盘锯出刀有点。。。。。

个人出刀有人用机用锯条。把齿面或顶面开刃细磨。做立刀或切刀。 ...

tanto几何刀头加工起来简单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能淬火嘛?能的话可以考虑下,角磨下料出大型,然后开V打孔,剩下就是慢慢修型开刃了。具体不知道你要 ...

你的这把刀贼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把刀贼漂亮

其实这形状最好做的,就是一个长方形切掉一个角,开V用的角磨,打孔用的电火花,剩下全靠手慢慢来,做起来其实不难,就是耗时间和耐心。最主要的只有四个字,注意安全!!!下面传了几张照片是之前做的时候照的,大概你可以产考一下,有什么绕不过去的弯我俩一起探讨。
坯料<能热处理建议拿高猛一类,退火软直接上锉板就行,淬火后硬度还不错,如果不能热处理,那就学我玩成品钢吧,除了难啃性能都尚可我用的HSS4241白钢,也可以考虑440c>划线切角,角磨换厚磨片横向推开V,别急,手别抖,哪怕开V开一个月都行,主要就是注意安全!然后心态好手别抖。

大型做出来先别开刃,如果开V狠了有锋口那就拿磨石在刀刃上打几下打出白线让刀锋变钝,这样安全,然后拿出木头和嵌料下料<我用的铜和红木>

做出刀鞘后先把刀柄固定了,然后拿胶布缠住刀鞘试试,松紧深浅都没问题了在粘合,然后嵌铜,最后用锉板打磨修型,木头和铜都软很好整。

都完事了开刃锋利度达到自己标准后抛光,砂纸从低到高然后到抛光管,抛完建议在拿2000目砂纸荡下刃口最后找块皮子荡刀。

最后装配好拿搓澡巾狂盘木头和铜就行盘差不多了拿个陶瓷汤匙用光滑面刮一刮木头 木头就亮了 千万别用力以防刮成凹凸不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形状最好做的,就是一个长方形切掉一个角,开V用的角磨,打孔用的电火花,剩下全靠手慢慢来,做起来 ...

嗯。讲的很详细,能开一个新帖了      谢谢   回头找点好钢料,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讲的很详细,能开一个新帖了      谢谢   回头找点好钢料, ...

之前开了一贴,拜某人所赐非和我探讨法律,最后阿睦删帖了因为讨论的问题太尖锐敏感了。你可以先拿手头的练练找找感觉,最主要注意安全,其次就是不急不躁,最后就是手稳,剩下就是磨时间的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形状最好做的,就是一个长方形切掉一个角,开V用的角磨,打孔用的电火花,剩下全靠手慢慢来,做起来 ...

请帮忙看看这个锯片做剔骨刀合适不,要求就是锋利且不至于刮到骨头就钝掉了。
这个买来用于切镀锌钢管的,用了一段时间就赖了就扔一边了,看看能否废物利用:

这个是锯片上的印记:

这个是店家的参数:

用油石试了一下感觉及其难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帮忙看看这个锯片做剔骨刀合适不,要求就是锋利且不至于刮到骨头就钝掉了。
这个买来用于切镀锌钢管的 ...

HSS是高速钢/锋钢/白钢的意思,比如我用的就是HSS4241 4241常用于钻头软金属车刀刨刀等,问题HSSAAA什么鬼,Co5%是含钴百分之五<貌似>,但是貌似没有AAA标号的钢。。。。说实话处理食材的刀具别选高猛和高速钢,两者都爱锈,且里面含有各种特殊金属对人体无益,要是做刀想要硬度的话建议440c<常见手术刀片材质> 或者VG10 高碳不锈钢热处理完硬度也不错58-61左右 和普通的高速钢硬度差不多了 刀具这东西硬度越高越难啃,后期维护起来也越麻烦 但好处就是保持度能高些用的久一点不那么快钝。你看卖肉的那帮人没,手里那个锯条改的刀就是锋钢的,老式加工厂下来的锯条,你要是家用真不建议用哪怕用304做一个勤磨也好,主要自家用以安全为主,以上纯属个人建议!对了有个简单估算大致硬度的办法,用裁纸刀片划一下,如果划不出印记或者特别浅,保守估计硬度在HRC58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SS是高速钢/锋钢/白钢的意思,比如我用的就是HSS4241 4241常用于钻头软金属车刀刨刀等,问题HSSAAA什么鬼 ...

非常感谢,很全面的描述,想知道的都懂了,其实大家选用各种锯片做刀具就是为了避开热处理的环节,其实手边机加料不少、加工设备也齐全,曾经做过劈铁的錾子、淬火倒是很成功用了很多年没问题,只是刀具做了几次都败了,不是不禁用就是太脆容易崩刃,有一次剁鸡腿崩刃了结果找不到碎铁扔了好些鸡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很全面的描述,想知道的都懂了,其实大家选用各种锯片做刀具就是为了避开热处理的环节,其实手 ...

剁东西都刀不用太锋利,最好厚一些,开刃角度大些,你可以参考斧,硬度尚可就行,55以上硬度的刚才普遍韧性都一般般,如果你用高碳做热处理建议油冷别水冷,然后回下火或许这样会好很多。切或者割东西硬度可以高一些便于保持度,但是剁和砍还是韧性为主不崩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