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普通电烙铁、936、T12、高频焊台的重大发现

楼主(2020-12-11):
我想说的事论坛有人提到过 但是没人开贴专门来说过这个事
聚焦点-温度传感器
实验过程如下
1  一只普通外热电烙铁,就1个发热芯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通电后功率计显示功耗30W 一直稳定不变,用万用表测温头测试,温度爬升到480度以后 就恒定不再上升
2 936焊台(带金属套的发热芯)焊台设置350度
    测试1,开机过程前10秒焊台加热指示灯常亮带有闪烁,此时功率计显示50W左右。随后指示灯一会儿亮 一会儿不亮 功率计数值大幅跳动 6W 6W 13W 26W 51.5W 30W这样乱跳
               正常焊接使用时指示灯也是一会儿亮 一会儿不亮
    测试2,拔掉烙铁头 直接把发热芯前端插入水中  焊台加热指示灯几乎常亮 功率计 显示50W左右,大约20秒左右发热芯后半部烧红了,从水中拿出来以后 加热指示灯一会儿亮 一会儿不亮
               发热芯被烧红的部位慢慢恢复了金属本色

实验结果分析
      通过上述现象,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温度传感器的位置极为重要!加热指示灯常亮时 才代表焊台火力全开,50W就可以把前端被至于水中的发热芯的后半部烧红
      而正常焊接使用时, 我们遇到大焊点 散热快的情况下,加热指示灯是一会儿亮 一会儿不亮 焊台火力没有全开 因为936焊台温度传感器的位置是在发热芯内部前端 ,
      它检测的是发热芯前   端的温度 而不是烙铁头的温度  发热芯的温度很快就可以达到设定的温度值  但是烙铁头表面的温度和发热芯的温度并不同步 某些情况下有较大的温差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对于焊台、电烙铁而言,温度传感器的位置越靠近烙铁头前端越好  焊台是否能迅速检测温度 并及时、准确的控制烙铁头的温度由此决定!
     (还有个实际问题 国产仿制936焊台烙铁头和发热芯之间的间隙很大  假设发热芯很快就350度 停止加热了,烙铁头还远不够350度)

3 ,T12的内部结构和优势 我们从下面图片可以看到,T12的传感器位置接近烙铁头前端且紧密接触,且是发热芯和烙铁头一体化设计 不存在间隙问题
     所以这种结构实际使用效果好 缺点是价格比较贵
4, 高频焊台 图片就不发了 ,只说重点 这种焊台加热方式是电磁炉那样的原理比较先进发热快效率高?而且它的温度传感器是一个独立的探针 直接顶在空心烙铁头的内部前端

网友:
这个实验不错! 测试数据用心了,赞!

网友A:
要都有楼主这种 求真精神,国产东西不进步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都有楼主这种 求真精神,国产东西不进步才怪

你错了,厂家也是有求真精神的,只不过是如何节约成本,怎么挣快钱

网友B:
美国佬的 高频焊台没有感温探头,烙铁头的温度是固定的,想用不同的温度只能换头

网友:
厂家不这样搞 怎么赚钱,是要变着花样喊你们掏钱三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人讨论过了
传感器的温度和实际温度的

网友:
重大发现是什么?我仔仔细细看了两遍,也没发现你说的重大发现。

网友C:
测温太靠前了,也会有问题。等烙铁头温度达标,发热芯早超温。从自动控制角度来说,是延迟太长。
设想,自动控温热水器的测度探头在莲蓬头上,估计会把热水器烧炸了。

网友D:
这应该很多人都知道。936回温慢点,但也有好处,热容量大,对付小焊点在温度降到不能化锡之前就能补回来,没问题。也就3s左右,高频和t12回温更快,功率更高。百元内的全新高频已经有卖的了,t12几乎完全被吊打,关键头太贵了,狗东180一个,简直检测智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很多人都知道。936回温慢点,但也有好处,热容量大,对付小焊点在温度降到不能化锡之前就能补回来, ...

二手原装优惠时5-6元一支了,,,一般10元左右一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温太靠前了,也会有问题。等烙铁头温度达标,发热芯早超温。从自动控制角度来说,是延迟太长。
设想,自 ...

你这个才算是重大发现,因为少有人提到这个,但这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2021-04-27):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很多人都知道。936回温慢点,但也有好处,热容量大,对付小焊点在温度降到不能化锡之前就能补回来, ...

全新高频值得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国佬的 高频焊台没有感温探头,烙铁头的温度是固定的,想用不同的温度只能换头 ...

这是有感温元件的,依靠元件居里点温度附近阻抗的剧烈变化改变烙铁头的发热功率,相当于开关式温度控制。因为依靠的是元件的物理特性,无法方便改变控制温度,只能换烙铁头改变温度。

网友E:
用了快克之后感觉  t12不香了。哈哈。。W数大才的硬道理。。 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但一定是要多大的烙铁焊多大的焊点!!!!你个t12 这样的温控 不一定是比人家4线的好啊。。。只不过是不可换头这个结构上一点点优势。。。。还有 国产936可能真的有问题。。我有一个日本的与936一样的结构,,也是加热慢 。。退热也慢的很。。感觉 没有 t12和快克反应快。。看来高频大功率才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了快克之后感觉  t12不香了。哈哈。。W数大才的硬道理。。 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但一定是要多大的烙 ...

快克什么型号。买的什么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快克什么型号。买的什么价啊

好久了。、。。型号是504 可能是几十块买的。。。又网上买了手柄和头总的不到200块。如果要小巧好移动就买t12 现在国产t12头也就15块。。

网友:
不论什么烙铁 ,导热性好 抗氧化性强  才是好用的基础 。发热再快 回温再快 温度再准确 ,材质不行 一加热就氧化  一氧化就导热差 。

网友G:
我网上买的936 在发热芯和头的间隙里加了一圈铜皮 效果好很多!!!!

网友(2021-06-01):
引用 网友G:
我网上买的936 在发热芯和头的间隙里加了一圈铜皮 效果好很多!!!!

我也这么做的,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