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电饼铛 需要推荐

楼主(2020-12-11):
什么牌子的,多大口径的,是否需要上下盘都能拆下清洗的??

网友A:
我双11买的这款,可拆洗的方便些,之前买的固定盘已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双11买的这款,可拆洗的方便些,之前买的固定盘已放弃。

这款有点小贵啊

网友:
是否需要上下盘都能拆下清洗的

我每次都是平摊成180度,然后用湿纸巾擦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