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按位选择计算器

楼主(2020-12-11):
为了方便选择8位单片机引脚或者寄存器而做的一个小工具,有需要的水友就拿走哈~~

网友:
感谢分享,一般都是纸笔计算的

网友:
虽然用不到,但还是点赞。建议楼主做个能按制单片开/关的电脑端软件

网友:
我都是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算

网友:
win7 win10自带的计算器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
系统自带计算器就很好用。

网友:
系统自带计算机就很好,支持各种位数,还可以按位选择0和1,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