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提个醒,路由器干扰鼠标

楼主(2020-12-11):
这叫电磁干扰,TP5600路由器会让你的罗技M185无线鼠标卡顿
换功率小点的双天线就好了或者不要挨很近

网友A:
频率很接近,我把鼠标接收器和USB无线网卡插一起,一下载的时候鼠标就卡的一逼了,分开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很接近,我把鼠标接收器和USB无线网卡插一起,一下载的时候鼠标就卡的一逼了,分开插就好了 ...

你提醒的对,很有可能,这种情况 我倒是没有,目前我只用的鼠标是无线连接的,但是有时候试无线网卡也这么试过,不过当时是无线网卡是插前面板的  没觉得冲突,

网友B:
USB3.0 和 2.4G wifi 互相干扰的
usb 2.0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0 和 2.4G wifi 互相干扰的
usb 2.0 没问题的

我电脑就是2.0,也就是还是会干扰

网友C:
我的fx k2p离罗技g903 1.5m远,干扰的死死的,频繁断,我还以为鼠标问题,还去换货。。。。换了还不行,后来路由器拿远1m就可以了

网友D:
都是2.4G频段,干扰是正常的,我早就发现了...

网友E:
都是2.4G的频率,有干扰不奇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2.4G频段,干扰是正常的,我早就发现了...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见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见笑了

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见笑了

网友F:
罗技M185这个鼠标我也有, 我还以为便宜没好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2.4G的频率,有干扰不奇怪吧

其实一般情况下干扰很小的,只是在有弱信号等其它情况导致无线延迟高的时候鼠标就同样开始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罗技M185这个鼠标我也有, 我还以为便宜没好货呢

要有自信嘛,其实还是不错的,我们要爱惜我们花的一分钱钱嘛,

网友:
5g频段已经全屋覆盖了,而且网速还快,所以2.4g关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
路由器开5G频率,就不会干扰了,但是5G信号没有2.4G传输得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fx k2p离罗技g903 1.5m远,干扰的死死的,频繁断,我还以为鼠标问题,还去换货。。。。换了还不行,后 ...

刚开始我也是以为是驱动或者鼠标问题呢,后来换一个有线鼠标就没问题了,
如果没有优先鼠标差点买一个了

网友:
微波炉,蓝牙,WiFi(2.4G),USB3.0还有一些非蓝牙的无线键鼠都是2.4GHz,很容易出现干扰,我笔记本的USB3.0移动硬盘读写的时候无线鼠标就会卡住

网友:
这样啊,我还一直以为是我的鼠标电池没电或者下载造成电脑卡顿

网友:
我也是,鼠标插机箱后面移动鼠标有卡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脑就是2.0,也就是还是会干扰

换非优联的,优联提示过于2.4G干扰可能。